[影音] 新手自造个音箱,各大神支招

楼主(2020-04-21):
想弄个音箱,大家看看怎么样,很简单,就是各配件给个建议

楼主:
20cm*30cm 的一个长方形的箱子,板子厚度为1.5cm

网友A:
喇叭小,箱体大了,这箱体可以上六寸

网友B:
箱体容积要根据喇叭的参数计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箱体容积要根据喇叭的参数计算的

对头。胡来浪费喇叭。

网友C:
音箱看似简单,想出好声需要很多的知识储备,各种工具,反复调试的耐心和一双金耳朵~~
建议直接成品,然后自己焊功放玩儿
如果非要折腾,弄个全频练手先

网友:
能响就行了,还计算啥,做好密封,减少共振,真要计算还不如买个成品,DIY就是玩个折腾过程

网友:
先弄响,再深究其他
不可能一口吃成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小,箱体大了,这箱体可以上六寸

还不有买喇叭,就是先寻意见……新手,就是想折腾折腾,

楼主:
引用 楼主:
20cm*30cm 的一个长方形的箱子,板子厚度为1.5cm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箱看似简单,想出好声需要很多的知识储备,各种工具,反复调试的耐心和一双金耳朵~~
建议直接成品,然后 ...

嗯,是我开全频的口,如果后期再换中低音,再开高音口,你说的焊功放可以交流交流……给个联系方式

网友D:
这板子做音箱箱体出不了好声的,多买点吸音棉,除了导相孔全部塞满能好点,就是牺牲了低频
个人DIY做出好音箱的难度是做出好功放的几十甚至上百倍,因为从声学上来说,音箱的失真是整个系统里最大的,这就是为什么买音响系统要把一半以上的预算投入到音箱上,剩下的才是音源、前级、后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做音箱箱体出不了好声的,多买点吸音棉,除了导相孔全部塞满能好点,就是牺牲了低频
个人DIY做出好音 ...

嗯。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做音箱箱体出不了好声的,多买点吸音棉,除了导相孔全部塞满能好点,就是牺牲了低频
个人DIY做出好音 ...

吸音棉是为了增大有效容积,不是塞的越多越好。包括分频,也不是随便分的。还是要先选喇叭,选完喇叭看参数来设计箱体和分频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吸音棉是为了增大有效容积,不是塞的越多越好。包括分频,也不是随便分的。还是要先选喇叭,选完喇叭看参 ...

这种胶合板塞满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吸音棉是为了增大有效容积,不是塞的越多越好。包括分频,也不是随便分的。还是要先选喇叭,选完喇叭看参 ...

嗯,有道理,先做着看吧……先往 下做着,过段上图……

网友:
5块钱在收破烂那里搞个低音炮啥的来改比自己做省事多了

网友:
先弄响,后面再改进

网友:
重在折腾,先做出自己想要的,弄响了再改进,不折腾哪来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