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众仪ZT-C2万用表拆解

楼主(2020-04-21):
有坛友发了开箱,具体功能就不再重复介绍了。
外观看看就行,长度跟空格键长度差不多,宽度跟U盘长度差不多,厚度跟一元硬币差不多。

NCV探头在上面靠右位置,算是板载了吧。左上角的通孔反面标注NCV,结合外壳中间NCV的探头位置来看,设计上应该是可以焊接独立NCV天线,只不过为了节约成本使用了板载。实测低压灵敏度一般,高压灵敏度还不错,抽空可以改装一下。
牛屎芯片,没有校准电位器。双保险,10A档位也有保险丝。
电池仓靠弹片连接到主板,电池仓的螺丝有螺母,时间长了也不会滑丝。所谓的“手电筒”就是一个3mm的直插LED。

屏幕跟主板通过导电橡胶连接,背光是焊接,正面没有元件,主板与轮盘之间涂有润滑脂。OFF没有独立开关,时间长了磨损难以修复。

就这样吧,总体来说20多块钱值,买个NCV的电笔也得十好几块。随机附带的电池快过期了,这碳性电池真怕什么时候就漏液……

坛友ZT-C1开箱(作者ljlun):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5574&extra=page%3D2%26filter%3Dauthor%26orderby%3Ddateline
姊妹型号ZT-S1拆机(作者dcexpert):http://bbs.eeworld.com.cn/thread-1056066-1-1.html

网友A:
拆机是次要的,麻烦先解释一下照片的水印是怎么回事?SHOT ON REDMI K20   HUAWEI LEICA CAMS是神意思

网友:
楼上的眼神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是次要的,麻烦先解释一下照片的水印是怎么回事?SHOT ON REDMI K20   HUAWEI LEICA CAMS是神意思:titt ...

用OpenCamera拍没水印照片搞定,比小米三摄定焦水印要强点,那些所谓变焦实际是镜头组合算法,真正只用一个镜头光学变焦,只发现极少数诺基亚翻盖机,和华硕ZenFone Zoom三星潜望式镜头。楼主的万用表,可惜的是没用鼠标滚轮编码器,和关机开关加凸轮机构,电路板磨损很难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是次要的,麻烦先解释一下照片的水印是怎么回事?SHOT ON REDMI K20   HUAWEI LEICA CAMS是神意思:titt ...

哈哈哈,被发现了

网友:
里面这么简单啊,这集成度够可以的了,碳性电池不怕漏液,碱性电池才会漏液。

网友:
最喜欢看拆机

网友: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网友:
挺便宜的,不错

网友B:
可以用一节锂电池吗?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一节锂电池吗?

没有试验,感觉应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