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这款芯片如何才能焊接?飞线效果行么

楼主(2020-04-21):
各位大佬,看看这样的芯片,有没有转接卡之类的能够把线引出了?3mm的长度,太费眼睛了。

网友:
感觉这种比带脚的难焊接

网友:
热风枪伺候

网友:
热风枪很简单啊,飞线也不难

网友:
直接bga啊,这么少的脚,简单

网友:
再小10倍都能焊,这个没难度~

网友:
热风枪毫无压力啊!

网友:
有一种转接板,先吹上,把脚都引出来

网友:
这有什么难的,先给焊盘上薄薄一层锡,然后涂上焊膏,把芯片按上去用手压着,用刀头烙铁烫两边焊盘引脚就行了。

网友:
焊盘上锡,烙铁直接压芯片

网友:
这个先上锡,热风枪吹就好了,但是你要是没有热风枪,烙铁飞线一样费眼睛

网友:
你需要热风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几年前用洞洞板制作过一个MMA7455模块,肚皮朝上,引脚通过细铜线焊到排针。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个干什么传感器的封装。风枪烙铁都可以焊。但是用风枪时要注意,有些传感器对热风过敏,会吹坏,注意防伤风感冒。

网友:
要是维修 可能用风枪比较好  如果自己画板焊接  那就把焊点画长一点 这样就可以用烙铁焊接了

网友:
这个脚先上锡,压到版上,带点焊锡烫pcb的脚位,一个个,马上服帖。焊上去热风枪都不要,焊下来最好热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