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发现了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楼主(2020-04-21):
今天捡到一个小米1代5000mah充电宝,拆解发现是正品,拆解图和网上拆解图除了生产日期完全一样https://www.jb51.net/hardware/zonghe/251861.html

但是我用充电器一直充电,用万用表量了下电池电压4.345还在充电,灯一直在闪。然而电芯标的是3.7v,说明电池标称应该是最高充到4.2v。

这个毫无疑问大幅缩短了电池的寿命。怪不得网上一堆这个型号的充电宝容量衰减巨快。

网友A:
这个锂电本身就是高压锂电,最高电压4.35V的

网友B:
  楼主你要确定你的万用表是否精准,测量方法是否正确。

网友C:
查一下电芯型号吧,也许是高压锂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锂电本身就是高压锂电,最高电压4.35V的

电芯标称电压是3.7,铭牌也写的是3.7。标称3.7截止一般都是4.2v啊。建议你仔细看下帖子和网页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锂电本身就是高压锂电,最高电压4.35V的

电芯标称电压是3.7,铭牌也写的是3.7。标称3.7截止一般都是4.2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电芯型号吧,也许是高压锂电呢

电芯标称电压是3.7,铭牌也写的是3.7。标称3.7截止一般都是4.2v啊。建议你仔细看下帖子和网页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要确定你的万用表是否精准,测量方法是否正确。

虽然没上基准,但是我有至少5个锂电池充电器,经过测试它们都在4.19~4.22停充,间接证明我的万用表挺准

网友D:
断开充电宝的充电器,再试试万用表量了下电池电压

网友:
反正这机容量衰减是真的,还没合适电池换

网友:
这个玩意儿不是一般差,几个新的没用几次就不行了,一直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开充电宝的充电器,再试试万用表量了下电池电压

维持在4.3以上很难掉下来

网友E:
ATL是日本TDK全资子公司,按说技术不是问题估计坏就坏在充电板预设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ATL是日本TDK全资子公司,按说技术不是问题估计坏就坏在充电板预设参数了 ...

充电芯片还是ti的呢,升压降压都是dcdc的。然而每次都过充是硬伤

网友F:
那个拆机帖电池的电压被胶条挡住了……如果是3.8V的话充到4.35V没毛病,3.85V充到4.4V没毛病。但是如果电池上也标注3.7V的话那就确实是设计缺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拆机帖电池的电压被胶条挡住了……如果是3.8V的话充到4.35V没毛病,3.85V充到4.4V没毛病。但是如果电池 ...

你仔细看拆机帖,铭牌上写的3.7,我手里的电芯上印刷也是3.7

网友G:
正常。国产电芯已经将充电最高电压做到4.35左右。所以芯片也是4.35左右才停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常。国产电芯已经将充电最高电压做到4.35左右。所以芯片也是4.35左右才停充 ...

标称3.7v,你确定能冲到4.35循环500次之后容量大于80%吗

网友H:
大公司一般不会干这种事,毕竟锂电池不是好忽悠的,万一爆炸了不是小事,但话又说回来,ATL的电芯也算顶级,不该衰减的这么快的,难道真的是不可告人的秘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公司一般不会干这种事,毕竟锂电池不是好忽悠的,万一爆炸了不是小事,但话又说回来,ATL的电芯也算顶级 ...

实测4.348v截止。。。另外锂电池多个0.10.2v其实很难爆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