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配L06B颗粒不掉速的方法!

楼主(2020-04-21):
做了个512G的58H的固态U盘,双贴256G intel L06B颗粒,共16ce。
跑圈一半容量后掉速,最低掉到20多M,这绝对会影响体验的。
L06B单ce写入40-50,16ce直写速度,绝对能跑满sata3了,然后尝试关闭slc cache的方法。

咨询了几位坛子里的大佬,最后和@技术宅小唐 沟通后,最终找到了解决办法。

全在图里了,软件版本:P0817A,图里红框处要勾选,估计这个选项就是禁用slc cache吧。更正:有其它坛友留言@150191092,慧荣的SSC功能,和Slc cache无关(本人猜测错误),那58H+L06B刷此包不掉速,应该就只是固件原因。

已经快写满了,一直没掉速。

手里有同样方案的,可以尝试并验证一下!

另外感叹一下,58H真的太热太热了,裸板跑圈,颗粒和主控都不敢摸,所以后期得做好散热!

网友:
非常具有指导意义。这温度可以上水冷 哈哈

网友:
等的就是这个,终于不担心MLC掉速问题。94度水快开了

网友:
闪存工作温度0-70度,

94度估计闪存都快冒烟了,电荷写入即挥发

网友:
正是我想要的贴子,有几颗512的白板片,不知道能否不掉速!!!

网友A:
实际用中不会有这样的情况的,你做什么应用,全盘写入?一般用还是可以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用中不会有这样的情况的,你做什么应用,全盘写入?一般用还是可以滴。 ...

U盘还是不启动slc cache的好,因为一般考完文件就拔了,不会留给他回收cache的时间,所以还是直写吧。

网友B:
我就有点奇怪了 L06B这种MLC干嘛不上2246EN呢去上2258H找刺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有点奇怪了 L06B这种MLC干嘛不上2246EN呢去上2258H找刺激

46en配L06B哪里比58H好?更快呢?还是不热呢?还是寿命更长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46en配L06B哪里比58H好?更快呢?还是不热呢?还是寿命更长呢?

至少没有58H热,而且46感觉上用着比58放心,可能是种信仰吧哈哈哈

网友D:
我上的2258xt跑一半掉速,软件版本917.这个选项默认是沟上的,会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至少没有58H热,而且46感觉上用着比58放心,可能是种信仰吧哈哈哈

46EN纠错是BCH 58H是LDPC
更强的纠错可以提高硬盘的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上的2258xt跑一半掉速,软件版本917.这个选项默认是沟上的,会是哪里问题呢? ...

58xt配啥颗粒都掉速,别挣扎了。

网友E:
貌似慧荣所有的工具都是关闭SSC,而且这个应该是和SLC Cache没有关系的
这里的ssc应该是spread spectrum clocking的缩写,展布频谱时钟。是否允许SATA的工作频率偏移。sata不像pata那样,是允许频率变化的。就是说sata可以降低或升高工作频率来使用。ssc disable就是不允许sata硬盘变频使用。

早期的SATA硬盘没有关闭SSC的功能,有些玩家玩儿超频,CPU频率的提升会带动PCI、PCI-E总线的频率,因为SATA也跟这些总线有关,也会提升频率,然后就会导致硬盘数据传输不稳定。所以早期玩儿超频的,为了最求CPU的极限频率,甚至会使用IDE的硬盘。

现在这个关闭SSC应该还是为了保证硬盘数据传输的稳定性,毕竟现在CPU还有个睿频,频率随时在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貌似慧荣所有的工具都是关闭SSC,而且这个应该是和SLC Cache没有关系的
这里的ssc应该是spread spectrum cl ...

展频跟超频没关系,是允许工作频率在一定小范围内波动降低EMI辐射,过电磁兼容测试用的

网友F:
掉速是因为刷了B0KB的固件就掉了。
网上放出的挺多都是L06b->B0KB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掉速是因为刷了B0KB的固件就掉了。
网上放出的挺多都是L06b->B0KB的

大神,这个你就错了,我有很多L0B专用固件,照样掉速不误,但是镁光用相同版本固件BX300 480G以上就不掉速,我用这个固件刷普通盘480G就掉速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神,这个你就错了,我有很多L0B专用固件,照样掉速不误,但是镁光用相同版本固件BX300 480G以上就不掉速 ...

小弟献丑了

网友:
大神见笑了,我混论坛早,可能工具搜刮的的多一点,但是您是真专家,个人感觉还是有什么特殊的配置控制这个掉速不掉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