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age S686A8G(S686ABG?)这货是不是只能拆了做u盘?

楼主(2020-04-21):
sage S686A8G(S686ABG?)这货是不是只能拆了做u盘?或者做U盘的资格都没有?找不到这个量产工具

网友A:
目前没流出来SAGE的开卡工具。8个16G  emmc,贴NS1081也是极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没流出来SAGE的开卡工具。8个16G  emmc,贴NS1081也是极好的

这个emmc还不是bga153的是bga1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没流出来SAGE的开卡工具。8个16G  emmc,贴NS1081也是极好的

NS1081也是主控?

网友:
NS1081是专门支持emmc的U盘主控。
不过如3楼所说,如果你的这个颗粒是BGA100脚位的emmc的话,那就棘手了。

网友B:
这个肯定是BGA100的EMMC。。。不过找个bga100的板子也许可以走nand,但是那样就破坏底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是BGA100的EMMC。。。不过找个bga100的板子也许可以走nand,但是那样就破坏底层了 ...

有人试过结果上电大短路

网友:
某宝上有emmc100转SD卡的板子,可以拿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人试过结果上电大短路

要看定义的。。。。。BGA100 焊盘我知道的就有好多种。。

网友:
拆掉颗粒,看下焊盘就知道了,EMMC100焊盘面带金色点位,BGA100是干干净净的100点位

网友:
bga100的片子
不见以上1081
最好转一个sd card

网友D(2020-11-20):
Sage S686 MPTool v1.20AT
这个可以开卡   但是要去 量产部落下    要是楼主下完了可以分享一下么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age S686 MPTool v1.20AT
这个可以开卡   但是要去 量产部落下    要是楼主下完了可以分享一下么 ?
...

量产部落已经打不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量产部落已经打不开了

http://club.liangchanba.com/forum-99-1.html

可以打开啊 晕

网友(2021-10-10):
Sage S686 MPTool v1.20AT,这楼主下载了吗 ,注册要邀请码

网友F(2023-07-18):
已经成功开卡。

网友:
看脚引吧,不能随便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已经成功开卡。

哥们儿,求开卡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儿,求开卡方式。

那个东西你不是有工具么,是个镜像吧解包出来就是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