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眼码表座卡扣坏了,修!

楼主(2020-04-21):
首先参考这里---
GPS码表与猫眼码表之精度对比|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02257

猫眼码表是一款非常不错的码表,比较贵。这几天在医院照顾老爸,医院不让进单车,就在医院大门口放着,所以每次进出都拆卸装备,灯,喇叭,码表等,昨晚突然发现码表座上的卡扣折断了,估计是门口保安看着稀罕乱掰掰坏的,因为他对我单车感兴趣不是一天两天了,最少可以断定不是我本人掰坏的,嘿嘿。
虽说断了,但是并没完全断掉,还连着少部分,昨晚用买的那个油性胶粘了一下,今早发现没粘住,这个塑料对那个神胶免疫。唉,这要是对“新冠”免疫该多好啊。
原来觉得胶粘一下就解决问题了,也没想着来发帖,谁知道它们两个不对路,还得费一番功夫才行。猫眼码表比较特殊,与一般的码表不一样,不好找代替的,网上搜一下,有倒是有,一个40元左右,一个小码表座,这也太贵了吧,又不是不会坏,这不就断了吗,表好,可以贵点,一个座有什么技术含量呀,也这么贵,比较烦人!
贵吧也算了,你还得等好多天才能到货,也是够烦人的了,还是想办法修修吧。
胶粘不成,就用铜皮做个骑马钉,用烙铁加热沿断裂缝压进去固定,试用了一下,效果非常好,分享给驴友,谁有这款码表,碰到这种情况,不用发愁了,简单的处理一下就行了。

话说多了,看照片吧。

因为原来就没想着发帖,所以,开始没照,修了一半才想起照相。

右边那个烫的洞,是烙铁往下压铜皮的时候,外热式固定螺丝压出来的,属于误操作,险些把码表座烫坏了,还好,不影响大局

骑马钉做长点,透过来,往里折一下,就像钉书钉一样的原理

这个胶虽然被免疫了,但可以填填缝,让铜皮和塑料座之间无旷量

胶干后码表装上试用

各角度看看

这个双面胶是给码表座当底座的,可以保证码表固定在一个角度不乱动

但是前端因为时间长了,粘性失效,截掉不要,放地上了,结果就粘在地上了,用刀刮了半天才弄掉,还有黑印呢

真是,往往都这样,想让它结实时它不结实,不想让它结实的时候,傻结实

磁性检测开关(里边就是一个干簧管)

那个白边就是双面胶

码表和卡扣配合很好,感觉不出修过了

这个单车是旧的,不太干净,最后让这盆花给朋友们养养眼吧

这一棵上边开了两个颜色

知道这花的名字吗?

谢谢关注!

网友:
蟹爪兰养的不错!双色的,求个枝条!

网友A:
哈哈,修旧如旧。强迫症如我可能会在双面胶那儿抹层黑色704硅橡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修旧如旧。强迫症如我可能会在双面胶那儿抹层黑色704硅橡胶

704硅胶看坛友你是买的哪一种,有三种粘稠度,我用那种半凝的修复过一个一体式户外炉头的外侧裙边塑料,夏天冬天不变脆不变硬,就是强度一般,凝固后有点像软橡胶,但夏天能够耐高温。主要是看着双面胶露出个白色有点违和,所以多嘴了,哈哈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可以 要我直接换了 也就三四十

网友:
是个过日子的人

网友(2020-10-15):
这坐姿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