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单节锂电池的LED恒流驱动,可调电流,可升压9-15v的模块或者芯片

楼主(2020-04-21):
因为业余,所以不懂。实际上很多这样的芯片。

别说什么7135了。。。

想2.7-7v. 带低压锁定,可调电流,可升压9-15v的模块或者芯片

电流可以设定。可以三并两串,或者两并三串。白光led,,电流不用太大,10-100ma的。

网友:
1-2元钱的升压模块+一只LM317,一只电阻构成的恒流源。

网友:
老货34063芯片做,用取样电阻反馈恒流

网友:
太多了,数码上用的背光驱动基本符合你要求。
RT9293,sot23-6封装,2.5-5.5v输入,6-40v输出,外围元件电感、二极管、电容、电阻各一个。驱动你这几个LED小菜一碟,我用它5V输入驱动3串10并共300mA哦。

网友:
任何升压降压的芯片都可以作为单恒流功能用

网友:
有升压30v的,好像是sy7200,别的就不知道了。再或者先升压再恒流,sx1308+pt4115。升压浪费不少电力还是全并联好了,7135也支持pwm的,用8022w调光不是更好!mos加电阻也类似。或者买qx9920模块,这个可以大电流。

网友:
有没有这种现成的升压板?

楼主:
ME2216        PWM        2.5-5.5V        120mA        1MHz        ±5%        200±10mV        88%        TSOT23-6/ SOT23-6

楼主:
PT4110,FP7201,非常多。
7135怎么把电流改小?

楼主(2020-12-12):
非常多,SY7200,SY7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