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 关于6串锂电池保护板的问题

楼主(2020-04-21):
入手了一个国产的电钣手,准备拆车自行车没带电池的,就去闲鱼淘了几个嘉丁拿电池,下图的,一共5个,
因为自己有充电器这几个不是主角,下次再拆,请大家看下下图

图便宜一起打包了3个吸尘器电池,看着做工很好不是山货,看是绿皮的电池,带保护板
东西是不错,试着接18V的电钣手运转有力,电池还好,只是知识有限,不知如何充电利用起来
只拆电芯好像有点浪费了,我还有18V电钻和电锯,准备利用起来

请高手指点下如何充电?

网友:
一节4.2V可以充电到25V左右用200-500毫安充电,这里面都有保护电路不会过充

网友A:
这个给白光T12用很不错

网友B:
什么价买的电池?

网友:
前几天刚90块包邮收了35节三星20q 够用一阵了 先不剁手了

网友C:
红黑线接充电器的正负极,黄线接温度电阻的。这个温度电阻多大值,咱就不知道了。充电器用25V电源就行了。

另外,求电池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价买的电池?

捡漏的,平均15元一个,可惜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黑线接充电器的正负极,黄线接温度电阻的。这个温度电阻多大值,咱就不知道了。充电器用25V电源就行了。
...

没了,只有3个全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给白光T12用很不错

好建议,可惜没白光,以后也弄一个

楼主:
今晚试了下,带了个自制无刷风扇,从22v用到19v
电流保持1A左右,用时1个半小时,自制容量测出1.3ah.
看起来不错,如果充满电应该能达到标称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