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下STC15L104W连不上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4-21):
各位单片机大师,我是单片菜鸟,这个STC15L104W,用网上买的USB烧录器,ISP找不到单片机,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试试一是接5V,二是RXTX互换,三是每次连要重新上电。

网友:
L是低压的吧,不能5v,下载器是能自动重新上电的,点下载后观察指示灯有没有闪,确定txrx交叉

网友(2021-06-02):
TXD输出的5V信号对低电压版单片机来说太高了,需要用电阻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