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油烟机不行了,几种方案你怎么选?

楼主(2020-04-21):
我现在是空想一个状态。
1 小区套房共用烟道,不是直接排到外面,也就是说出风口影响排风能力,第1个方法方案,在原先的油烟机基础上增加出风口排气。
2  我测试了油烟机电机功率一下测试了只有140w,我记得买过了买来好像180瓦,好像用了三四年吧。重新买一个新的电机,但老的电机好像浪费了
3  造成电机功率下降原因什么,风轮粘油尘加重长时间发热?如果加滤纸怕吸力不行。市面上有没有不粘油风轮?好像没有,如果有这种材质的话,就不用清洗油烟机了

网友A:
你需要一台蒸汽清洗机,把抽油烟机能拆的拆下来,不能拆的上蒸汽

网友:
开洞吧,没啥好办法

网友:
出风口加一套排风机

网友:
推荐将烟道直排至户外,共用烟道存在老化年久失修造成排风不畅甚至封实的情况。

油烟机最好选择易拆洗内部油路通畅的型号,如果内部油渍淤积仍然会降低排风量。

网友B:
拨动一下涡轮,如果转动顺畅,2元换同容量的启动电容即可解决(已搞定过同类问题)
涡轮粘点油没啥影响,只要不影响动平衡就行
没有完全不粘的涡轮,搪瓷工艺的粘得比较少,可以买有蒸汽清洗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台蒸汽清洗机,把抽油烟机能拆的拆下来,不能拆的上蒸汽

清洗之后稍微好好一点,但电机功率已经下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台蒸汽清洗机,把抽油烟机能拆的拆下来,不能拆的上蒸汽

这个蒸汽清洗机好多年前广告上就看到了,效果是不是真的和广告上介绍的一样?现在多少钱的价位合适

网友:
顶吸的烟机风轮尺寸一般要比侧吸的大,自然顶吸的风量也大

网友:
配合苏打粉去油效果更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蒸汽清洗机好多年前广告上就看到了,效果是不是真的和广告上介绍的一样?现在多少钱的价位合适 ...

这东西以前买过没什么用,洗不掉。还是用刀来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拨动一下涡轮,如果转动顺畅,2元换同容量的启动电容即可解决(已搞定过同类问题)
涡轮粘点油没啥影响,只 ...

启动电容?影响电机功率吗?原先电机准确多少功率不清楚,现在用攻率计测只有140W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启动电容?影响电机功率吗?原先电机准确多少功率不清楚,现在用攻率计测只有140W ...

我的油烟机初始功率是220W,后来掉到100W左右,换了同容量的恢复正常了
基本上电机转动无力都可以先换启动电容试试,包括风扇、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油烟机初始功率是220W,后来掉到100W左右,换了同容量的恢复正常了
基本上电机转动无力都可以先换启 ...

好的谢谢,有空的时候试下。

网友:
条件允许的话就开一条直通户外的烟道,公共烟道迟早会出现通风不畅的问题,这是设计问题无法解决;吸油烟机还是选择易拆洗的型号,使用阶段你还是要找人清洗,我这边是一次150:lol:

网友:
有带特氟龙涂层的扇叶。油烟机重油污清理,请使用烧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拨动一下涡轮,如果转动顺畅,2元换同容量的启动电容即可解决(已搞定过同类问题)
涡轮粘点油没啥影响,只 ...

我也觉得先检查启动电容,说不定用了一段时间劣质电容容量已经下降

网友:
最需要检查的是你的涡轮扇叶叶片的压力角还在不在,我家的用时间长了以后被油烟填满了,没有压力角怎么形成风压。

网友:
不知你看过你家油烟机出风口结构没?我家的是后来我自己又做了一遍,加装了一个油烟机单向阀,你去搜搜就知道了。。单向阀四周用结构胶密封。。效果好很多。油烟机自己的单向阀时间久了会有密封不好的问题。。

网友:
现在有自清洁的烟机,有些烟机叶轮上在自清洁的时候还带加热功能,不知道是噱头还是真的有效,最近看了好几款,最后选择了米家的烟机灶具,21立方米/分钟的风量在目前烟机行列里算不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