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能板焊了个简易转速表

楼主(2020-04-21):
  at89c2051  四位数码管 加上几个电阻等仿制了一个简易转速表。at89c2051需要编程器烧录程序,为了做这个简易转速表又做了个编程器。
  下载了别人的源码编译成hex超过2K了不知什么原因,原作者说编译成hex就可以使用,但是超过2K加载时有警告:“已忽略部分超出缓存区范围的数据”,能烧录进去但是不好使。 重新下载另外一个可以使用,很少的元件没什么好说的直接上一些测试图。

先看看仿制的编程

这个是编译的hex超过2K,加载文件时的警告。

这个下载另外一个正常

下边是用 光电传感器  的测试图,测试了博世微型电起子 与 小直流马达转速。
博世这个起子网上说转速180,由于好久没充电实际测试160多转(后来用霍尔传感器时把起子充了电后测试182转)

下面是换成  霍尔传感器  的测试图。

下面是找了一个磁带盒子做成外壳,测试了充满电的电起子转速182,基本符合网上说的180转。

再准备找个电池放到盒子中,这样测试就方便了。

网友:
牛掰了,点个赞,木分了。
我用霍尔加万用表频率档干过这事哈哈

网友A:
AT89C2051只有2k容量,超过当然就不能写了。

网友B:
哈哈,恭喜,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恭喜,成功了

这个是成功了,那个编译超出2K的还没弄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成功了,那个编译超出2K的还没弄明白。

你不是下载的hex文件吗,那是编译好的吧,同样源文件,不同版本的编译器出来的都可能大小不一样,比我我玩的arduino,版本不同,编译出的文件大小可能就不同,正常啊

网友C:
谢谢分享。我正在构思一只光电反射式的,也只是想象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我正在构思一只光电反射式的,也只是想象中。。。。

嘎嘎,温总还在构思,我早就完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89C2051只有2k容量,超过当然就不能写了。

这个测速代码,我想象中没有多少行,不需要2K容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我正在构思一只光电反射式的,也只是想象中。。。。

反射的好,找块白色反光纸粘到被测的地方,有个24V的没试 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嘎嘎,温总还在构思,我早就完成了

我是想找一只38KHz 的红色激光一体式接收头,但淘宝上都是红外的,要不就做成分立元件的。我太懒了,能偷懒的就偷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下载的hex文件吗,那是编译好的吧,同样源文件,不同版本的编译器出来的都可能大小不一样,比我我 ...

这个正常的是下载编译好的,我下载另外一个人的源码自己编译超2k,可能是编译的问题 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想找一只38KHz 的红色激光一体式接收头,但淘宝上都是红外的,要不就做成分立元件的。我太懒了,能偷 ...

温总发个手谕,马上有几十个厂家给您供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嘎嘎,温总还在构思,我早就完成了

奸人你可以帮我设计一只38KHZ的接收头?不用电感调谐的。我初步设想用RC双T滤波器。最麻烦的是盒子问题,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奸人你可以帮我设计一只38KHZ的接收头?不用电感调谐的。我初步设想用RC双T滤波器。最麻烦的是盒子问题, ...

哈哈,我比你还懒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正常的是下载编译好的,我下载另外一个人的源码自己编译超2k,可能是编译的问题 不懂。 ...

要不是你自己编译的就不需要懂这个,找个合适的就行了,你这单片机我也没用过,不知都多大空间的

网友:
用STC12c2052直接替换at89c2051,hex不变。所以不需要造那个编程器。

网友D:
高手厉害 测转速需要测一分钟以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厉害 测转速需要测一分钟以上吗?

不用一分钟,传感器感应到就可以,1   2  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正常的是下载编译好的,我下载另外一个人的源码自己编译超2k,可能是编译的问题 不懂。 ...

不同版本的编译器编译后的hex代码大小会有所不同,新版本的编译器编译后的代码可能会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