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电线型号怎么判断

楼主(2020-04-21):
这是手头准备接外线充电,结果因为统一搞不能用了。

上排的应该是2.5的单芯铜线
下排的左边三捆都是3根,黄线和绿线应该是4个的,地线---就是半黄半绿的那个,感觉是跟上边2.5的一样。应该是2.5的。这些都是自己拆的。

4个的似乎标有标有三相四线26A、单相双线33A、穿管高温少20%。
2.5的似乎标有三相四线19A、单相双线25A、穿管高温少20%。

这些是国标线吗?有些觉得是2.5的没标尺寸。

楼主:
每捆长度基本都在7-9m之间。不好直接使用

楼主:
看了一下黑色护套线,都是双芯的,图上的
双芯4平方24m。

还有三小段,都是双芯2.5的,分别是16米、14米、12米。感觉比很早让别人买的100米2.5的铜芯明显粗一些,看来刚买电动车时买的2.5的有点假。充电发热严重。我是把双芯合起来当单芯用,号称2.5的如果只有1.5,合起来也有3了。

网友:
单芯线就留着室内管道内走线用用吧,20年以上的可能老化了,不如买新的,现在施工这么麻烦。。。

外线充电还是用耐候护套线吧。(双芯,地线走网屏蔽最好,坏了漏电保护能跳,你这个双芯的也不错)。。。
电动自行车充电请安装3A保险丝 熔断器或者C4的断路器(空气开关)防止短路起火。。。电线固定住比较好,飞线不安全。。。

其实当年是电池拿上楼充电的,没有公共充电,拉线还是比较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