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在万用表的拨盘弹片上抹油会不会影响精度???

楼主(2020-04-21):
如题,拨盘弹片和PCB触点经过长期使用,多少有点磨损,那加点润滑脂会不会减少磨损,但影响精度??

网友A:
不能抹油,一定要抹的话,抹点石墨粉

网友:
基本没影响吧

网友B:
炮灰9205,20年前往盘面倒了些干净的摩托车机油,到现在一点事没有,还能用,就是旁边的电阻电容油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抹油,一定要抹的话,抹点石墨粉

抹石墨粉怕是直接短路

网友C:
用白油拌的凡士林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炮灰9205,20年前往盘面倒了些干净的摩托车机油,到现在一点事没有,还能用,就是旁边的电阻电容油腻。 ...

要抹粘度高的油脂,比如凡士林之类的,机油流动性太强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抹油,一定要抹的话,抹点石墨粉

哈哈,会放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抹油,一定要抹的话,抹点石墨粉

不是应该抹银粉浆吗?!

网友:
凡士林就行,黄油也就是锂基脂也行,但不能用极压黄油

网友:
黄油即可  抹油是正常操作  XD

网友:
抹凡士林吧。其他的能导电的材料千万别尝试。

网友:
我是直接用酒精棉签擦完了神油蹭了一下就这么用了的。反正也用的不多

网友:
昆仑特种润滑脂雪油汽车润滑油天窗油脂 轴承塑料齿轮导轨油

我买的这种可以涂不? 是白色的说是可以在塑料齿轮上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白油拌的凡士林就可以了

白凡士林,可以,但是吧,这东西腐蚀塑料,虽然时间很久,10年这样吧

网友:
凡士林,或者有些是专用的触点润滑脂(无成膜功能且绝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抹油,一定要抹的话,抹点石墨粉

晕!兄弟这是挖坑吧。

网友:
印度进口神油,好使。啪啪啪换档。

网友:
新的本就有油脂,所以抹点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不能抹,影响精度。我抹的车用润滑脂,害的我用汽油、酒精反复清洗才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