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块老万用表的失败维修

楼主(2020-04-21):
偶得一块老万用表,硬芯,做工很不错,可惜是爆过的。想着自己虽然也有六七个万用表了,唯独就是缺个硬芯老货,下点功夫修修收藏吧。结果事与愿违,换了一堆件,还是没复活起来。芯片部分只有7556没换了,其他都换了一遍。烧掉的原件也修复了,烧掉的铜箔也搭起来了。现在仍然是不开机。7136芯片有电,而且是除“—”脚以外,都有电压,想着应该不正常,可又不知道查哪里。

楼主:
求助万能的大神们,指导一下,该从哪查故障

楼主:
测试坏表,把电池扣掉,开关打开,二极管档测电池接口正反向都可以测出压降,正想2.14,反向0.6.
同样方法测试完好的万用表,则只有一个正向压降,2.10
是不是说明老表存在短路或漏电情况。

网友A:
2.5mA,不是短路吧。7136也换过?同7106么?按网上测试方法试下。不懂帮顶。

网友:
7106现在7136了

网友B:
这老表做工不错啊

网友C:
估计AD芯片爆了。。。。。

网友D:
楼主那个黑壳子表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mA,不是短路吧。7136也换过?同7106么?按网上测试方法试下。不懂帮顶。

7.75mA是那块坏表的待机电流,2.5mA是这块黄色好表的待机电流,用来做对比的。

楼主:
7106的多一些好像,电路结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老表做工不错啊

也是看着做工不错,想修修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AD芯片爆了。。。。。

AD芯片已经换了新的还是不行。就差左下角那个芯片没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个黑壳子表看着不错

黑壳子的表就是前段时间优惠购买的,就看重它的反显屏幕了。体积小,算是个便携的小表,也是软芯

网友:
待机电流大,把怀疑的电路摘掉,看看电流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个黑壳子表看着不错

内部很难看

网友E:
我也在捣鼓这个表,样式一样,图纸也一样,故障比较难查找,现在交流电压、电流正常,其他档位测得值偏小,找不到故障。太难玩了。

网友:
7556双定时芯片,也不贵,换了试试看嘛

网友:
测量一下7136的供电电压正常不,待机电流偏大

网友:
7136看的是有插座的,拆下芯片看看待机电流与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捣鼓这个表,样式一样,图纸也一样,故障比较难查找,现在交流电压、电流正常,其他档位测得值偏小, ...

校准器直流电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