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PDD新买的伯尔特无刷电钻貌似翻车了

楼主(2020-04-21):
一是旋转时夹头明显晃动,同心度差。二是由高速减速到低速后,变速箱会持续发出“嗒嗒嗒嗒”的敲打声音,同时电钻震动明显,感觉是机械刹车提前启动导致的。 具体的情况请看下面的视频。咨询客服回答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符合出厂标配的亲。”,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请教各位这种现象正常吗?

视频链接:
http://m.youku.com/v_show/id_XNDY0MTYxOTQyMA==.html?pgcpgcid=UNDQzNjk4MzE1Ng%3D%3D&sharekey=1dc9f04c2a8d0ffd01875cf4dd32517e4

网友:
我的是你之前那款,正常啊,没有你这些问题,我发过贴

网友A:
初步感觉高低档切换不到位!

网友B:
电钻的事情不知道 反正听着不太舒服,看了几个其他视频 哈哈,102t 测电阻 后面有方言,四川还是湖北啊? 然后看了宜昌盗车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感觉高低档切换不到位!

是2档独有的现象,1档没有这个现象,但切换2档操作确定是到位了,难道内部没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钻的事情不知道 反正听着不太舒服,看了几个其他视频 哈哈,102t 测电阻 后面有方言,四川还是湖北啊?  ...

是宜昌方言,你耳朵尖。。。

网友C:
同心度不能看夹头外壳,这玩意儿和主体本来就是有缝隙的,公差稍微大点外壳就会画椭圆,不过只要三爪正就不影响同心
你这个声音我估计是换挡的那圈铁丝的问题,换挡环在高速状态是卡在二级行星架上跟着一起转,如果铁丝的扣合端没打磨过,就容易出现这个声音,没打磨过的剖面会划伤换挡的外齿圈,不过用久了自己就磨圆润了,也可以拆出来自己磨一下,公版货那一圈铁丝都是直接削切没打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心度不能看夹头外壳,这玩意儿和主体本来就是有缝隙的,公差稍微大点外壳就会画椭圆,不过只要三爪正就不 ...

2档正常加速运转和稳速运转都没有这个声音,只有在从高速减速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声音。

网友D:
这不是很久前资深建议楼主买的那把吗?记得当时价格很诱人还差一点破例注册安装了pdd,后来想可信赖平台那么多,就怕省钱不省心,最终还是坚守原则放弃了。

网友:
那还是买日立电钻有刷的,,便宜无好货吗,力度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2档正常加速运转和稳速运转都没有这个声音,只有在从高速减速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声音。 ...

那就估计是齿轮组的问题了,我说的这个现象在高速档低速运行时声音就很明显,无所谓是刚加速还是降下来都有,拆开看看波箱就知道了,反正机械结构也不复杂

网友:
感觉是原先的挡位没摘干净, 拆开自己拾掇下, 或者干脆退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心度不能看夹头外壳,这玩意儿和主体本来就是有缝隙的,公差稍微大点外壳就会画椭圆,不过只要三爪正就不 ...

这个说法有道理,可以去掉钢丝拨叉,验证一下。

网友:
都上拼夕夕了还在乎这个???1000多的得伟996不也是这样哒哒的刹车?
所以不要疑神疑鬼花多少钱就用多少钱没必要纠结

网友:
视频中的声音感觉不纯,估计波箱齿轮精度一般。

网友:
论坛老是推荐便宜无刷 话说这种无刷还不如同价有刷 我不信买这种无刷电钻的有几个用有刷能把碳刷用完 我身边干活的还是有刷居多 抚摸党就更不说了 肯定都是洋货 总的来说这种无刷真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很久前资深建议楼主买的那把吗?记得当时价格很诱人还差一点破例注册安装了pdd,后来想可信赖平台那 ...

最先买的是资深推荐的老款,没有问题,很满意。这台有问题的是后来又买的最新的升级款,电机更大,夹头也改为13mm的主轴自锁金属款,指标非常诱人,可惜遇到这个问题。刚才在店家的直播中看了同款电钻的演示,没有这个问题,看来是个案,已经联系店家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估计是齿轮组的问题了,我说的这个现象在高速档低速运行时声音就很明显,无所谓是刚加速还是降下来都 ...

刚才在店家的直播中看了同款电钻的演示,没有这个问题,看来是个案,已经联系店家更换。

网友:
我的130也一样

网友:
旋转时看到晃动应该是外边的套在晃动,这个不算毛病,检查夹头跳动要夹住芯棒来判断才准确。减速时那点杂音其实也不算什么,不影响用,也不会因此坏掉,也许用用磨合磨合就行了。觉得这个不错了,适可而止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