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WDR5600拆解换电容

楼主(2020-04-21):
家里换了200M光纤,原来的路由器只有百兆端口不合适了
外观,天线3+1(450+433)
TP一贯的缩水风格

CPU是高通QCA9561

5G芯片是高通QCA9887

5G功放

2.4G功放

原来主供电16v470uFx2换35v1000uF,3.3v供电的16v470uFx2换6.3v470uFx2的固态

上电

隔壁屋测试正常,5G刚好跑满百兆

TP这个灯晚上简直闪瞎眼,贴一个白色的电工胶布好很多,这不是成本问题,是不注意细节

测试一天正常给我弟了,反正我是受不了TP的缩水
我的新机器AC86U等着过保再拆吧

网友A:
TP的板子上还是一如既往的清洁溜溜,干干净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的板子上还是一如既往的清洁溜溜,干干净净

不然怎么能叫缩水三剑客

网友B:
没闪存?还是在背面呢?

网友:
代换电容参数没有写

网友C:
换个电容速度能有提升么

网友:
那6脚IC是收发开关,不是2.4g功放

网友D(2020-07-09):
楼主的意思是,就算电容没有鼓包,年份长了也会缩水?影响性能发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就算电容没有鼓包,年份长了也会缩水?影响性能发辉吗?

路由器运行测网速的时候用高速电压表测电压,要是跳的厉害就换电容,要是稳定就不用换

网友D:
不管实际需要多少电压,3.3V、5V、10V、16V,电容全用16V的,厂家采购原料是方便了,对产品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实际需要多少电压,3.3V、5V、10V、16V,电容全用16V的,厂家采购原料是方便了,对产品有没有影响? ...

cpu1.2v供电很稳我就没换cpu的电容
电压可以高不能低,同样容量电压高的体积大,同样价格电压高的容量小(性能差距别太大)
固态电容就是比一般电容耐用,不容易鼓包。那个电感有可能会发热,就换的固态。
反正只要电源允许,电容容量越大,应对极端情况越好(极端情况出意外就直接掉线了)
耐压值就相当于一个气球,不吹气或者正常的气量不会炸,但是超过10%的标称值,有可能就直接炸了。不过电容并不会直接炸,会被击穿,也就是直接短路。如果电源那边没保护,电流会非常大,到一定程度超过电容的耐温值就炸了

对于不发热的设备,看固态电容完全就是固态电容党,就觉得固态电容一定好
对于那种高发热的设备,尤其有时候超过80度了,在不上固态电容就是找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容速度能有提升么

路由器不知道
反正我的交换机电容爆了,然后连接速度显示1G正常,但是测速很慢,只有几兆/秒(正常200M宽带是30不到)
连接上级主路由管理界面刷新也超级慢
然后我把电容换了,速度正常了

网友(2022-03-01):
35v1000uf那个,我也换的固态

网友(2022-07-04):
环形电感的参数是多少,希望也换了。

网友(2022-12-20):
引用 网友B:
没闪存?还是在背面呢?

在后面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