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WDR5600拆解换电容

楼主(2020-04-21):
家里换了200M光纤,原来的路由器只有百兆端口不合适了
外观,天线3+1(450+433)
TP一贯的缩水风格,这款其实还好

CPU是高通QCA9561

5G芯片是高通QCA9887

5G功放

2.4G功放

原来主供电16v470uFx2换35v1000uF,3.3v供电的16v470uFx2换6.3v470uFx2的固态

上电

隔壁屋测试正常,5G刚好跑满百兆

TP这个灯晚上简直闪瞎眼,贴一个白色的电工胶布好很多,这不是成本问题,是不注意细节

测试一天正常给我弟了,反正我是受不了TP的缩水
我的新机器AC86U等着过保再拆吧

网友A:
换完电容后适当加点散热片吧,三贱客太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完电容后适当加点散热片吧,三贱客太抠了

给我弟的不整了,只要别热的烧起来就不管了
反正加了散热片就想继续加个风扇

网友B:
奇怪  居然没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  居然没闪存

背面有一个8脚芯片应该就是闪存,不过拍不清楚我就没拍

网友:
5G有功放,2.4G那个是切换开关,可以看到芯片下面有两路连接主控,一收一发,靠开关切换实现3T3R 450M。

网友C:
TP的居然有功放。

网友D:
闪存呢?在背面?5G一个功放一个天线,不大厚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TP的居然有功放。

wdr6500 v2不仅仅有功放,2.4G和5G都有功放,可惜是百兆的,信号真不错,wdr6500千兆反倒是没功放或者功放残缺,真不知道tp的设计师喝三鹿喝多了还是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wdr6500 v2不仅仅有功放,2.4G和5G都有功放,可惜是百兆的,信号真不错,wdr6500千兆反倒是没功放或者功 ...

所以为什么我这次没继续买TP,直接上了华硕
这个TP算是比较好的了,我之前还有个TP缩的简直没法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闪存呢?在背面?5G一个功放一个天线,不大厚道。

闪存在背面,我那个镜头拍不清楚就直接没拍
5G的话人家就这么设计的,这个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怪  居然没闪存

闪存在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闪存呢?在背面?5G一个功放一个天线,不大厚道。

emmm,900m就是这样的配置,5G只有1t1r,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wdr6500 v2不仅仅有功放,2.4G和5G都有功放,可惜是百兆的,信号真不错,wdr6500千兆反倒是没功放或者功 ...

不要乱喷吧,6500千兆版v1是有功放的,v2才只有l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