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K2瞎折腾

楼主(2020-04-21):
之前那个TP WDR6300在2017年暑假被雷打坏了,然后上电CPU发热就没修直接买新的了,主板不知道被我扔哪了,壳子还留着
前几天20买了个K2裸板,准备装上
外壳提前切好了
电容怎么换的我也记不清了,随便换的
运行时CPU和5G芯片有点热的,加个散热片
上电,刷的灯大的老毛子
加个风扇,应该很稳了
灯大的老毛子

桥接5G的速度,百兆网口肯定跑不了这个速度
扔角落里当备用的,一般用不上

网友A:
太难看,无法接受,哪怕纸板糊一个外表自动喷漆喷一下也比这个好看吧!!!!

网友B:
20哪里买?我也去买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哪里买?我也去买个

裸板就也值15块,马云家有,但是评论有说被修过或重新焊过闪存的,品质不好说。我就不说店名和链接,以面说我是广告。

网友C:
你的k2 怎么可以上百兆以上 我 的都只有百兆  你这不会是k2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哪里买?我也去买个

TB随便就能搜着拆机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难看,无法接受,哪怕纸板糊一个外表自动喷漆喷一下也比这个好看吧!!!! ...

好用就行,笔记本ping了一晚上没掉线。本来就是主路由器坏了然后这个临时顶上的

网友:
感觉pwd固件会断流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k2 怎么可以上百兆以上 我 的都只有百兆  你这不会是k2p吧

他用的无线桥接,5G的频段速度能达到百兆以上,用网线只能百兆,因为接口是百兆

网友D:
B2版本的已经严重缩水啦,电容不是贴片的,供电是单路的,A1A2的是双路的,说实话 这板子要不应该换闪存内存加USB的话,真没必要换电容,刷个老毛子固件就成,电感我看你也换了,换的是4R7的么,这是储能电感,容量不匹配容易出问题,改散热还是有必要的,加风扇不至于吧,我现在就开了盖子裸奔呢,没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B2版本的已经严重缩水啦,电容不是贴片的,供电是单路的,A1A2的是双路的,说实话 这板子要不应该换闪存内 ...

风扇电脑换了个好点的,这个退下的给路由器了
电感是我把板子摔了,电感裂了一个角,然后就买了一样的电感自己换上了。电感电烙铁和热风枪都不好拆

网友:
我50元包邮买了两个带壳的,用着都还行,反正外壳是水洗打磨过的,还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