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邑魔方TY-300拆机及管理界面

楼主(2020-04-21):
WIFI6的最平价路由,,,BCM6750+BCM43217方案     128M闪+256M内存

2019年12月生产的

全千M的LAN口,,
原厂12v电源,这里面的电容是16v,长期使用,爆电容的几率会增加
上面一大块。。下面一大块散热。。

有串口4针

2。4G和5G都有集成LNA+PA

cpu

标准SPI接口闪存

升级后默认登陆账号admin 密码admin,。。提示:WIFI密码不小心就会成了管理密码

支持路由功和桥接功能

使用桥接,路由器就成了交换机,WAN口接上级

IPV4 可以正常拨号上网,,,IPV6 拨号无法上网,,,电信端支持IPV6

到手更新固件后支持中继,,管理页面也更流畅

网友A:
这个路由器除了cpu可以其他都垃圾不建议大家购买之前商家搞团购 135一台 后来反悔要涨价

楼主:
BCM6755应也集成5口千M交换机

网友:
看那散热片还是挺专业挺牛逼的

网友B:
硬件:中下等(没堆料,各个功能都是集成;但因此稳定性更好,只要核心芯片过关);
软件:中上等(电信的光猫管理界面,ap,client,ws,vlan,应有尽有;可惜对无线的优化估计一般,也保不齐还有ISP的夹私后门);
做工:中上等(看图);
实用度for家用:上等;for商用:下下等。
DIYer和垃圾老:不捡,这货毫无性价比。
微商和ISP地区代理:这是最牛逼的路由器。
个人感觉:100块钱就值。
哈哈

网友:
现在手机又有wifi6了吗

网友C:
280搞了两台ty400

网友(2020-11-02):
买天邑现在是不是都血亏了

网友:
前几天闲鱼60包邮买了一台,可惜没啥固件刷,不然还可以玩玩

网友:
80M频宽的WIFI6还不如用11ac

网友:
平均91收了十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280搞了两台ty400

家用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路由器除了cpu可以其他都垃圾不建议大家购买之前商家搞团购 135一台 后来反悔要涨价 ...

八九十块钱值不值得入手,y400也就贵十几块钱

楼主:
隐藏功能很强,,如有USB,,可以开启打印机,,储存等功能

硬件信息

可以开启FULLCONE

更多的设置选项

信号增强可以选澳大利亚

网友D:
引用 楼主:
隐藏功能很强,,如有USB,,可以开启打印机,,储存等功能

这界面是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BCM6755应也集成5口千M交换机

眼睛不要可以送我,,,表格都表明6755没有集成五口千兆交换了,千兆口要通过sgmii或者rgmii扩展

网友(2020-12-22):
引用 网友B:
硬件:中下等(没堆料,各个功能都是集成;但因此稳定性更好,只要核心芯片过关);
软件:中上等(电信的 ...

你牛逼!

网友E(2021-04-29):
引用 网友D:
这界面是怎么弄出来的?

TY300 默认账号:admin  默认密码:写在路由背面!    但是1272之前版本密码为admin

http://192.168.0.1/upload.html     http://wifieasy.cn/upload.html  用这两个地址其中一个升级固件,或降级固件 可以私信(劲量不要用新版web界面的固件,降级比较麻烦)先不用刷固件 说不定用下面的地址可以直接进入那!

进入博通web管理界面: http://wifieasy.cn/bcm/    进不去就用这个 http://192.168.0.1/bcm/

其实bcm后台对于一般人来说也无所谓了 因为这个路由器就是个AP的命 稳定就行!

看不起那些出来装B 还不分享方法的坛友!

网友:
引用 网友E:
TY300 默认账号:admin  默认密码:写在路由背面!    但是1272之前版本密码为admin

http://192.168.0.1/ ...

虽然没用但还是给你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