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G电信宽带请推荐个路由器

楼主(2020-04-21):
各位,现在家里用的是200m的电信宽带,用tp的wvr1200 路由器,放在楼下,隔一层楼板楼上的5g带宽只能跑到110m左右。前几天买了个ac86 ,同样位置测试,跟这个差不多,信号强度还不如tp的。把ac86用六类成品网线连光猫,在1m外测试最多也就170m的带宽,失望啊 !把ac86给退了!
现在要升级到1000m的宽带了,想换一台路由器,求推荐一款 500左右不贵的不超过1000块,不折腾不刷机,只要求稳定上网,速度够快就好了!家里是两层,要求信号强度也得好!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楼主的要求目前没有合适的路由器。
理论上要跑满1G的宽带就要上万兆路由器了,然而万兆路由器的价格么至少三四千起步。
无线要跑到1G的速度,上wifi6是必须的。也就是路由器要支持wifi6,楼主的手机、电脑也要支持wifi6才行。而且目前只有大几千的旗舰级手机才支持wifi6。楼主有换手机的计划没?

基本上按照想要实现跑满1G的网速,换手机+换路由器少说也接近1万块。

而且,就算花1万换了路由器和手机,也只能在近距离跑满1G网速,隔墙之后还是速度严重下降。

网友:
升级到1000m的宽带。。。要么软路由,要么华硕顶级

网友B:
这么大的水管,建个网吧,在跟移动合作,

网友:
电信千兆,在用k2p A,米八,路由器边接近500M,隔墙房间300M,其实除了电脑多线程下载,手机使用除了测速很难超过200M。

网友:
洗洗睡觉吧  万兆没便宜的

网友:
软+1500以上ap

网友:
软路由+无线AP组合,应该可以满足要求,但价格可能满足不了。

网友:
软路由+无线AP可以基本满足性能要求,但价格满足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要求目前没有合适的路由器。
理论上要跑满1G的宽带就要上万兆路由器了,然而万兆路由器的价格么至少 ...

1G 宽带不一定要用万兆口路由器的
因为  有路由器支持 2.5G bps wan 口

TP-LINK XDR6060 2.5G口
京 东 价  ¥1899.00

网友:
TP-LINK AX6000双频全千兆无线路由器  就是专门为楼主开发的

四核CPU 高速网络  WiFi6 博通四核 XDR6060易展Turbo版

网友:
5G wifi  差不多能用吧, 还有网站服务器是否提供你1G的下载速度呢   还有你的ssd 是否能跑满呢?

网友:
有线路由+无线AP

网友:
500M宽带应该可以用了,1G有点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1G 宽带不一定要用万兆口路由器的
因为  有路由器支持 2.5G bps wan 口

你仔细看过吗,只有一个2.5G接口,你用在wan上,那lan口就是只有千兆

网友:
软路由靠谱 之前久电脑装ros3.0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水管,建个网吧,在跟移动合作,

家用的宽带,上行不给力,还有连接数会有限制,除非只有十台八台电脑吧。

网友:
软路由(i3起步)+AX无线路由器。

网友:
128MB/S想想都恐怖,机械硬盘肯定受不了

网友:
千兆宽带,你指望一般性的价格的设备跑满,不可能了,500M的宽带还能将就些。

千兆的宽带跑满,得弄些企业级设备咯,包括线都得六类。水晶头更是得舍得花大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