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杂牌优利高DT-9205A万用表拆机

楼主(2020-04-21):
   测量家用电压,显示270多V,拆机后,发现有可调电阻,调整后,电压显示在220-230左右,调整后,电阻测量误差小了些

网友:
优仪高。比830好点。多几只蜈蚣。第二炮灰。

网友A:
入门表,一般家用还可以。

网友(2021-02-20):
请问楼主调整哪一个可调电阻,谢谢

楼主(2021-05-02):
引用 网友A:
入门表,一般家用还可以。

是,自打拆开后,就感觉垃圾,然后入手了个优利德136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