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一种低成本高精度纳安电流表

楼主(2020-04-21):
1、产品介绍:
ALLY-M01微纳电流表,可以测量极其微小的电流,分辨率最高达到0.01nA,测量范围0nA~1A。采用I/V转换的原理,使用超高精密运放,把极微小电流信号转换放到成可测量的电压信号,并测量显示。本仪表还提供电压信号输出,将电流转换成线性可测量的电压输出,配合其他仪器(示波器等),可对微电流进行更高端的测量。
微纳电流表可用于物联网低功耗设备开发调试,传感器开发调试等等需要精确测量微小电流的领域。
微纳电流表极具性价比,精度高,量程大,而价格仅是同类性能仪表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

2、规格:
2.1量程 :
3档
mA档:±0~1000mA
uA档:±0~1000uA
nA档:±0~1000nA
2.2精度:±1%
2.3电流分辨率:
最小0.01nA(nA档)
2.4电压输出:
mA档:1mV/mA
uA档:1mV/uA
nA档:1mV/nA
2.5采样电阻:
mA档:0.01欧姆
uA档:10欧姆
nA档:10k欧姆
2.6使用环境:温度-10℃~70℃,相对湿度5%~95%无凝露
2.7工作电源:
测量供电:3V,CR2032纽扣电池,不可充电,电池寿命>100小时;
显示供电:3.7V,3节7号干电池,不可充电,工作时长>100小时;
2.8应用场合:各种微小电流测量场合。
3、使用方法:
微纳电流表使用方法和普通万用表电流档测量方法一样。将微纳电流表通过正负极,串接到测量电路中,即可测量电路电流。
4、电池更换:
当电源开关打开后,BATT OK指示灯不亮,或是显示面板不亮,则代表电池需要更换。
拆掉面板上4颗螺丝,将电路板和壳体分开(不要拆掉连线),即可更换电池。显示面板使用3颗7号干电池,测量板使用1颗CR2032纽扣电池 。电池更换完毕后,请将电路板装回并锁定4颗固定螺丝。

5、测量示例:

某宝搜索“微纳电流表”。

网友:
拿个万用表一样能测

网友:
原来是个广告贴

网友:
239¥,我还真去搜索了哈哈

网友:
意思就是用个表头加一块运放板子diy的呗,10k取样就算真能0.01na分辨率,内阻带来的固有误差就2个字了(按你的测试图),还没算取样电阻运放的各种漂,还有你用的这廉价表头,最起码用个铁皮盒子,这塑料壳子都0.01na了,干扰得考虑一下吧

网友:
nA级别的测量应该要考虑PCB板子的漏电问题了吧?我记得keithley有款超低电流测试仪是用特氟龙塑料减少漏电的,端子和电路板都要屏蔽以减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