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中国市场上最小的便携式彩色喷墨打印机拆解(Canon BJC-55)

楼主(2020-04-21):
孩子上网课,需要打印机。家里有个放了10年多的佳能BJC-55打印机,翻出来看了一下,有打印动作,但是打出来一片空白(驱动好不容易找到的,Win10下可用)。
应该是喷嘴堵了,网上买了清洗液,顺便买了一瓶黑色的墨水。
到货后把打印头拆下来放在清洗液里泡了1天左右,黑色墨盒里灌上墨水,装机一试,竟然可以打印出来了,一开始不均匀,打了几张后就正常了(最后一张图片是这个打印机打出来的)。

然后用了一段时间,打印了应该有100多张纸,墨也灌了几次。
原装电池不太好了,于是换了笔记本拆机的18650,电池也满血复合了。

可惜好景不长,前几天出现了一次开机报警,当时没细看,以为电池电不足了,因为插上电源就正常了,打印没问题,就没太注意。
第二天又报警,仔细一看,蜂鸣器响了8声,橙灯和绿灯一起闪,查了是温度异常升高(Temperature Error溫感錯)。
网上搜了下,据说要换打印头。。。
暂时先不管了,拆开来看一眼吧。
(由于孩子的作业还得打印,附近的二手群里吼了一声,收了个TS3180,墨也基本没了,正好手头有墨水,钻孔灌墨,暂时先用着,不知道原装墨盒钻孔加墨后能打多少张,刚才已经显示没墨了,禁用剩余墨水量检测功能后还能打印,就是不知道关机再开是不是还可以禁用这个功能继续打印?)

网友:
如果是堵了,注射器加热水打进去,就没有修复不了的喷头

网友A:
喷墨的长时间不打就会堵喷头,我一个惠普喷墨的50块钱卖了,打算买个激光的,打的少的终身都不用加换墨粉换墨盒

楼主:
现在不堵了,但是喷头直接坏啦

网友:
bjc-70 你有驱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喷墨的长时间不打就会堵喷头,我一个惠普喷墨的50块钱卖了,打算买个激光的,打的少的终身都不用加换墨粉换 ...

要不打彩色的话激光的确实好用,我的孩子1年级时买了,现在6年级了原配的硒鼓才刚开始提示需要更换,现在打印还是挺清楚的。

网友C:
这现在还能买到墨盒 打印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现在还能买到墨盒 打印头?

墨盒不用买了,直接加墨没问题。
关机是打印头,看淘宝有卖的,不过觉得也没有买的必要了

楼主:
我现在用的驱动的文件里写的支持型号如下:
[Canon.NTamd64]
"Canon Bubble-Jet BJC-1000"   = MS_CNB1000.GPD,CanonBJC-10007A4D,Canon_Bubble-Jet_BJC-1000 ; Hardware ID
"Canon Bubble-Jet BJC-1000SP" = MS_CNB1000S.GPD,CanonBJC-1000SP7F88,Canon_Bubble-Jet_BJC-1000SP ; Hardware ID
"Canon Bubble-Jet BJC-2000"   = MS_CNB2000.GPD,CanonBJC-20003E4D,Canon_Bubble-Jet_BJC-2000 ; Hardware ID
"Canon Bubble-Jet BJC-2000SP" = MS_CNB2000S.GPD,CanonBJC-2000SP4C88,Canon_Bubble-Jet_BJC-2000SP ; Hardware ID
"Canon Bubble-Jet BJC-2100"   = MS_CNB2100.GPD,CanonBJC-2100FE1C,Canon_Bubble-Jet_BJC-2100 ; Hardware ID
"Canon Bubble-Jet BJC-2100SP" = MS_CNB2100S.GPD,CanonBJC-2100SP8CB5,Canon_Bubble-Jet_BJC-2100SP ; Hardware ID
"Canon Bubble-Jet BJC-240"    = CNB240.GPD,CanonBJC-2400D64,Canon_Bubble-Jet_BJC-240 ; Hardware ID
"Canon Bubble-Jet BJC-265SP"  = MS_CNB265SP.GPD,CanonBJC-265SP70C4,Canon_Bubble-Jet_BJC-265SP ; Hardware ID
"Canon Bubble-Jet BJC-3000"   = MS_CNB3000.GPD,CanonBJC-3000C24C,Canon_Bubble-Jet_BJC-3000 ; Hardware ID
"Canon Bubble-Jet BJC-4300"   = CNB4300.GPD,CanonBJC-4300773C,Canon_Bubble-Jet_BJC-4300 ; Hardware ID
"Canon Bubble-Jet BJC-4400"   = CNB4400.GPD,CanonBJC-4400B68D,Canon_Bubble-Jet_BJC-4400 ; Hardware ID
"Canon Bubble-Jet BJC-4650"   = CNB4650.GPD,CanonBJC-4650262F,Canon_Bubble-Jet_BJC-4650 ; Hardware ID
"Canon Bubble-Jet BJC-50"     = CNB50.GPD,CanonBJC-501721,Canon_Bubble-Jet_BJC-50 ; Hardware ID
"Canon Bubble-Jet BJC-55"     = MS_CNB55.GPD,CanonBJC-5514E1,Canon_Bubble-Jet_BJC-55 ; Hardware ID
"Canon Bubble-Jet BJC-5500"   = CNB5500.GPD,CanonBJC-55004B5C,Canon_Bubble-Jet_BJC-5500 ; Hardware ID
"Canon Bubble-Jet BJC-6000"   = MS_CNB6000.GPD,CanonBJC-60000E4C,Canon_Bubble-Jet_BJC-6000 ; Hardware ID
"Canon Bubble-Jet BJC-6100"   = MS_CNB6100.GPD,CanonBJC-6100CE1D,Canon_Bubble-Jet_BJC-6100 ; Hardware ID
"Canon Bubble-Jet BJC-6200"   = MS_CNB6200.GPD,CanonBJC-6200CEED,Canon_Bubble-Jet_BJC-6200 ; Hardware ID
"Canon Bubble-Jet BJC-6500"   = MS_CNB6500.GPD,CanonBJC-65000F5C,Canon_Bubble-Jet_BJC-6500 ; Hardware ID
"Canon Bubble-Jet BJC-7100"   = MS_CNB7100.GPD,CanonBJC-7100321C,Canon_Bubble-Jet_BJC-7100 ; Hardware ID
"Canon Bubble-Jet BJC-80"     = CNB80.GPD,CanonBJC-808525,Canon_Bubble-Jet_BJC-80 ; Hardware ID
"Canon Bubble-Jet BJC-8000"   = MS_CNB8000.GPD,CanonBJC-800027CF,Canon_Bubble-Jet_BJC-8000 ; Hardware ID
"Canon Bubble-Jet BJC-85"     = MS_CNB85.GPD,CanonBJC-8586E5,Canon_Bubble-Jet_BJC-85 ; Hardware ID
"Canon Bubble-Jet S400"       = MS_CNBS400.GPD,CanonS40019C9,Canon_Bubble-Jet_S400 ; Hardware ID
"Canon Bubble-Jet S400SP"     = MS_CNBS400S.GPD,CanonS400SP56AB,Canon_Bubble-Jet_S400SP ; Hardware ID
"Canon Bubble-Jet S450"       = MS_CNBS450.GPD,CanonS45049CA,Canon_Bubble-Jet_S450 ; Hardware ID
"Canon Bubble-Jet S4500"      = MS_CNBS4500.GPD,CanonS450041C9,Canon_Bubble-Jet_S4500 ; Hardware ID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喷墨的长时间不打就会堵喷头,我一个惠普喷墨的50块钱卖了,打算买个激光的,打的少的终身都不用加换墨粉换 ...

之前一千多买了一个四色激光,换鼓和买新一个价格的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之前一千多买了一个四色激光,换鼓和买新一个价格的说

彩色激光的当然贵了。你这个不能加粉?

网友E:
实在受不了喷墨打印机的堵头了,用的少,每次打开用就折腾半天,前几天淘了个HP P1108激光的,30块包邮马云家买了个硒鼓,效果好的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要不打彩色的话激光的确实好用,我的孩子1年级时买了,现在6年级了原配的硒鼓才刚开始提示需要更换,现在 ...

明智之选!
彩色一年打不了几张,大不了去打印店打印,喷墨的1块一张,建议不要为了打彩色买彩激,不差钱除外。
我就是玩坏了2台喷墨后(老不用都会坏,堵墨嘴,用得多也坏,伺候墨嘴墨盒的钱贵得要死)直接买的二手黑白激光。我买的惠普商用机LaserJet2200,皮实,带双面带10M网卡。05年600买的,上个月卖了150.在我手上15年,打了6千张。费用就是换了一个鼓(80元),换了一个搓纸轮(25元),加8M内存(20元)
接手我的老爷机器是4个女研究生,一起打印资料用,她们到手第四天就要加粉两次了。96A的硒鼓,3天狂打4500页双面,啥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彩色激光的当然贵了。你这个不能加粉?

能用彩激的都是有钱人。
彩激唯一优点就是能用普通纸+速度,普通纸彩激效果优于喷墨+普通纸

效果不如喷墨+相片纸,成本不如喷墨+高级普通纸

网友:
惠普激光1020用着不错省心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在受不了喷墨打印机的堵头了,用的少,每次打开用就折腾半天,前几天淘了个HP P1108激光的,30块包邮马云 ...

现在新的爱普生也不是那么容易堵的,买了爱普生L3153,自带墨仓,带复印,自带无线和微信打印,微信里面很多学习资料,直接可以打印,给孩子打习题超方便。过年两个月没用,回来后没堵,其实现在喷墨也没那么容易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驱动的文件里写的支持型号如下:
[Canon.NTamd64]
"Canon Bubble-Jet BJC-1000"   = MS_CNB100 ...

完美的避开了70

网友:
家里有孩子上学的,早点买打印机吧,早买早享受

受不了老师晚上九点多发作业让打印,第二天都要交的

去年九月一号买的HP激光打印机,带wifi,至今已经打完两个鼓了,终于不用到处去打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智之选!
彩色一年打不了几张,大不了去打印店打印,喷墨的1块一张,建议不要为了打彩色买彩激,不差钱 ...

你这个算是赚回来啦

网友:
HP 1020 ,打印机豆涨价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