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怎么关闭wifi啊

楼主(2020-04-21):
原来有个坛友告诉我怎么关闭wifi功能以减小耗电了

具体是这三句话:
WiFi.disconnect();
WiFi.mode(WIFI_OFF);
WiFi.forceSleepBegin();

//高版本才有效2.5版无效

原来在高版本,也就是2.6几的版本,可以关闭wifi,节省30多ma电流
但是2.5版本就不成了,不起作用了!

哪位搞过这个版本的?

网友A:
WiFi.mode(WIFI_OFF);
关闭WIFI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mode(WIFI_OFF);
关闭WIFI功能

不行啊,电流还是很大,和没关闭一样

网友:
WiFi.forceSleepBegin();
睡眠模式,一般情况下都是低能耗模式

网友:
先设置下次重启后不打开wifi,然后重启试试。

网友:
arduino esp8266的 bug
有新版本就用新版就好了

网友B:
这个off sta off ap
从2018年我开始接触micrpython 相关命令就好用

arduino的稳定度一直就差点事

好在esp32 arduino貌似官方也出手了,那个可以耍耍 可有太贵

esp32是进入了国家青少年考试序列的 乐鑫也更重视 可是……贵………所以……等esp32s2: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off sta off ap
从2018年我开始接触micrpython 相关命令就好用

哈哈,我傻傻的买了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傻傻的买了一个

不算傻 确实好用 开源软件 不会自己改源代码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跟随升级了……

而这个8266用arduino永远也进入不了轻睡 网上有个帖子有说明,是arduino loop的锅

所以 耗电也比micropython大一些

所以 别以为老版本就是个稳定版 压根没有的事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off sta off ap
从2018年我开始接触micrpython 相关命令就好用

esp32现在十多块了还贵?比那2650强多了,只是管脚多点,但现在的CPU速度不是一般的快,完全就是一小电脑,我现在全部转向8266和32

网友:
引用 网友C:
esp32现在十多块了还贵?比那2650强多了,只是管脚多点,但现在的CPU速度不是一般的快,完全就是一小电脑 ...

8266才几块,10多块了还不贵?就是采集个数,发服务器,性价比不高。

32确实强,但是得看用途,所以。。。我现在更关系那个没影的ESP32S2 据说美丽,据说很好

但是TB完全没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算傻 确实好用 开源软件 不会自己改源代码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跟随升级了……

而这个8266用arduino永 ...

ESP8266 arduino,开源的好处,是可以修改其源码的  把LOOP相关的,修改掉

要么,狠心一点,另用一粒51单片机,管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D:
ESP8266 arduino,开源的好处,是可以修改其源码的  把LOOP相关的,修改掉

要么,狠心一点,另用一粒51 ...

可arduino整个就是基于loop的 有引用库的话有可能不好办啊

只能看具体项目来

比较麻烦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arduino整个就是基于loop的 有引用库的话有可能不好办啊

只能看具体项目来

看介绍,是把 GPIO16  连接 RST,才可以做到休眠、深度休眠后醒过来的

To put the ESP8266 in deep sleep mode, use ESP.deepSleep(uS) and pass as argument sleep time in microseconds. GPIO 16 must be connected to reset (RST) pin so the ESP8266 is able to wake up.

To put the ESP8266 in deep sleep mode for an indefinite period of time use ESP.deepSleep(0). The ESP8266 will wake up when the RST pin receives a LOW signal.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介绍,是把 GPIO16  连接 RST,才可以做到休眠、深度休眠后醒过来的

深度唤醒才需要

轻度休眠不用 说的是loop导致无法轻度休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