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0-S10识别TC58NC1000刷固件出错

楼主(2020-04-21):
看了贴纸应该是刷SAFM1.5的,但是还是出错,我是短接FBCO和3.3V后识别成TC58NC1000的,出错图片如下,请问有人试过这个情况吗?
我看了固件升级说明如果卡30%的话有时要换IDE,但ID E模式刷不了啊,还说短接其他点,但其他点在硬盘上没标出来不知道是怎么短接。

网友A:
WIN7 AHCI模式直接刷 刷之前要先解锁

网友B:
你怎么就杠在群联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就杠在群联上了

这4个群联的MSATA和m2是朋友给我的,其他牌子我都没有呢,只刷好一个3111,其他都没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 AHCI模式直接刷 刷之前要先解锁

显示TC58NC1000的状态下打开解锁不是识别不了报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 AHCI模式直接刷 刷之前要先解锁

不对,3110-S10没找到有解锁软件啊?只是有个叫修复工具的

网友C:
查FlashID,然后决定用什么固件来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FlashID,然后决定用什么固件来刷

你好已经确定是1.5的固件了,这个背后贴纸有写着的,但上面有哥们说要先解锁,没有解锁软件啊

楼主:
怎么没人了

网友(2020-07-08):
搞好了吗?搞不定出给我啊

网友(2020-11-10):
一样的,我是东芝q300 120g的,贴纸固件是SAFM11.1,  软件看是SARM1.1。我从11.0到11.3刷个遍没一个成功的,我怀疑固件就是SARM1.1,因为我逛遍内外网都没找到SAFM11.1,虽然东芝官网是显示可以升级到11.2.总之没成功不折腾了,现在固态也便宜,浪费我一天精力,要拿锤子砸才能泄气

网友:
这是240g的闪迪19NM mlc的MSATA盘?之前我收过两个,一个和楼主一样情况,另一个开过了,但是重新插上不认盘.两个折腾很久一直没弄好,后来拆了其中一个能开过的颗粒,换46en开发现是有一个颗粒坏块太多了,于是把另一个开不过的拆了也看了下也是一样的情况,挂了一颗粒能认ID但是上U盘连黑片工具都开不出.最后挑了四颗状态好的颗粒贴回去一次成功,跑分1500多分比46en还猛

网友(2022-08-23):
拿锤子砸完,泄气了,然后就是后悔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