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求教:用stm32导通一个轻触开关的最简单办法是什么?

楼主(2020-04-21):
不想用继电器
想用stm32导通一个开机按钮

网友:
光耦、MOS、二极管……

网友:
得看用电器要求,三极管也能代替。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要用到stm32?你太土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要用到stm32?你太土豪了。。。。。。 ...

我想弄个电脑的定时开机,明天早上8点自动开机 晚上9点自己关机。关机可以用系统计划。开机有点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弄个电脑的定时开机,明天早上8点自动开机 晚上9点自己关机。关机可以用系统计划。开机有点麻烦 ...

有些主板自带有定时开机功能

网友:
光耦,mos,三极管

网友C:
参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37592&page=1

优雅点可以利用WOL功能唤醒电脑。路由器刷个openwrt再装个插件,或者用ESP8266发WOL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主板自带有定时开机功能

我的主板没有电源管理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7592&page=1

优雅点可以利用WOL功能唤醒电脑 ...

我的破主板没有网络唤醒,没有插电开机,也没有电源管理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破主板没有网络唤醒,没有插电开机,也没有电源管理选项

那你应该考虑换电脑了
开个玩笑哈,考虑用隔离型的光耦或者继电器实现短接电源开关。MOS或者三极管都是必须供电才可行的,不建议使用。
随便一个MCU都可以,但你要考虑时间怎么显示,怎么方便的控制,定时的时间是否需要修改。
如果你对STM32 库模式开发不是很熟悉的话,建议用arduino方式,网上的库比较,可以很方便的开发。但是硬件就稍微复杂点,你手上有开发板还简单,没有的话可能就要做PCB了。
建议你考虑ESP8266 arduino的开发模式,这样可以通过WIFI自动同步北京时间,时间的设置也可以通过WEB界面修改,手机也可以控制了。显示用OLED也好看些,或者不装。

网友D:
台式电脑的话,找到主板上开关机的那两个插脚,有个是5v的,拉低到零就开机了,拉低大约十几毫秒,有的是把零拉高到5v。建议用5v的单片机

网友:
主板CMOS设置里一般都有定时开机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式电脑的话,找到主板上开关机的那两个插脚,有个是5v的,拉低到零就开机了,拉低大约十几毫秒,有的是把 ...

谢谢 这个思路好
就是 给我的无风扇新主机
我好好研究一下开机插针
要是3.3的就完美了 直接gpio输出一下0就行了

网友:
一只PhotoMos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