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大佬帮忙修几片网络测试仪有赠品

楼主(2020-04-21):
自己做的几片全部都不开机或者通电后没反应,55555好惨,求技术大佬帮忙修一下,可以提供的设备有TL866和淘宝便宜的逻辑分析仪来方便维修   可以赠送一个修好的网线测试仪和一片IP6518充电板子 或者50RMB   修好了需要告诉我一下原因让我死的明白一点   自己实在搞不明白这玩意,不想搞了,求大腿求帮助   会修的大神私信我,谢谢
烧录程序只选了这俩地方     这个还有其他地方要设置吗??

网友A:
哈哈,你自己做的都搞不定吗,没实验就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自己做的都搞不定吗,没实验就做啊

都是坛友一模一样的,坛友提供的PCB文件打的板子。别人就能成功,我自己贴了几片都不行。。。

网友:
感觉像是程序问题,如果原程序没问题,那有可能就是烧写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坛友一模一样的,坛友提供的PCB文件打的板子。别人就能成功,我自己贴了几片都不行。。。 ...

哦,是这样子啊,不能懂原理最好别做,不然出问题找不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是这样子啊,不能懂原理最好别做,不然出问题找不到原因

嗯,一趟教回来了。。。

网友B:
是不是这种网线测试仪,熔丝位设置不对 开机后会无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种网线测试仪,熔丝位设置不对 开机后会无反应。

是按图上设置熔丝位的,屏幕常亮状态但是不现实里面的字,有时候又是全屏黑点状态

网友:
你这个是大神青柠檬的吗?去群里找找他帮你看看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有逻辑分析仪,看不到输出屏幕数据么

网友:
我做的也是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种网线测试仪,熔丝位设置不对 开机后会无反应。

我做的也这样,按这个熔丝烧录后 MCU都锁死了

网友:
屏的定义是不是一样?有逻辑分析仪直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做的也这样,按这个熔丝烧录后 MCU都锁死了

我的当时熔丝弄错了,开机显示但是不能测试,按钮也无反应,按图的配置重新下载后可以了。锁芯片有时可能是下载线接触不良,贴片M328芯片吃过几次亏,后来拿直插328人为制造接触不良会锁片,然后用高压熔丝恢复再试,试了几次都是锁芯片。

网友(2022-06-29):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种网线测试仪,熔丝位设置不对 开机后会无反应。

你这熔丝位两个图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