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修个TP-Link 24口千兆非网管交换机,散热硅胶惹大祸,网商版真省钱。。

楼主(2020-04-21):
客户返修一台TP-Link 24口千兆非网管交换机,故障现象是1-8口不能使用,9-24口正常,拿回来看看是什么情况

正面延续了TP家族交换机前脸的设计。。。万年没变从百兆一代一直用到了现在

背面标签,版本 V6.1

上电,灯能全亮,窃喜有戏

自检之后模式灯亮,切换模式依然能正确的显示当前模式,说明主控ok

测试,果然1-8没任何反应,说明此路芯片有故障,主控没问题

拆机,看到了缩水的24口千兆主板,以前电源好歹不说有点肉,现在瘦的皮包骨了。。

缩水的12V电源,简简单单,维修省劲,主要是价格低廉。。。

经典的AP3502作为DC-DC转换使用
AP3502同步降压DC-DC转换器采用SOIC-8封装,输入电压范围4.75V~18V,内部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为固定的340kHz,转换效率高达93%,输出电流可达2A,内置N沟道功率型MOS管。

APW7120 作为电源管理IC,另外我看到了晶振,我猜是小螃蟹芯片,另外狗子你变了,以前用的是双路APW7120,现在只有一颗了。。。
APW7120 采用SOP-8脚封装,5V至12V的电源电压,内置反馈补偿,电压模式PWM控制,300kHz的开关频率恒定。
5V to 12V Supply Voltage, 8-PIN, Synchronous Buck PWM Controller

我猜这是一颗存储IC,容量4Mbit

先干晶振,因为这货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然后没卵用,还是不亮灯

量下背面的贴片电容,测哪个都短路,此时我的心里哇凉哇凉的啊。

“小心翼翼”的拆下散热片的两个固定脚,才怪,这个散热片由于有散热硅胶固定不好拆,把锡吸干净之后用锤子锤两个脚就很容易拿下来了

吃我一招王八翻身,散热片露出庐山真面目,两颗脚固定在线路板上面防止松动,中间那一坨白色的是散热硅胶,是硅胶不是硅脂,因为这玩意是黏在上面的。。。

此时1-8口的交换芯片露出了她那羞涩的面容,不用看了,万年缩水王,小螃蟹方案,我用脚都能猜出来这货是烂大街的RTL8382L+RTL8218B+RTL8231

坐瞅瞅右瞅瞅坑货,脚被硅胶腐蚀了,罪魁祸首肯定是散热硅胶,用洗板水刷啊刷,刷干净之后装上散热片,通点,哦,亲爱的1-8口成功为我亮灯,维修完毕

另外,这个6.1的TP是网商货,和渠道版的不一样,都是V6.1版本,电源缩水,方案缩水,渠道版的主控是VITESSE家的VSC7390XHD,网商版的是小螃蟹。。

感兴趣的可以看看我以前维修的同一个型号 同一个版本的TP24口千兆交换机。
被咸鱼卖家坑到没脾气,拆修一个TL-SG1024DT交换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849

楼主:
芯片脚位图
主控是RTL8382L ,两颗交换芯片是 RTL8218B
RTL8218B资料,有兴趣的可以研究下

网友:
好厉害
我遇到坏的直接换就是了,反正企业有钱

网友A:
不太明白,是硅脂腐蚀断了管脚?还是硅脂引起的管脚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是硅脂腐蚀断了管脚?还是硅脂引起的管脚间短路?

硅脂引起的管脚间短路

网友B:
硅胶短路?好多厂家PCB都刷硅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硅胶短路?好多厂家PCB都刷硅胶的。。。

硅脂和硅胶是两回事,据说有些硅脂为了导热效果好,里面加有研磨的金属粉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C:
硅脂刷多了溢出了,看来这硅脂含油金属粉成分导致短路了,应该用那种薄的导热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硅脂刷多了溢出了,看来这硅脂含油金属粉成分导致短路了,应该用那种薄的导热贴好点。 ...

以前的交换芯片是BGA封装的,用硅胶没事,换缩水王用了硅胶就是罪过了

网友:
按道理导热硅胶是绝缘的鸭,这硅胶成分不够中性。工厂的品控不好,估计是买硅胶的仓管图了便宜?

网友(2021-05-21):
缩水缩水 一天说缩水 24千兆全上情况下,全负载不丢包就行
h3c 3层交换去掉配置成傻瓜用 内部VITESSE 三颗 网线全上,跑忙一样丢包
不过无风扇 不懂改善散热能否解决忙时丢包问题

网友(2021-08-14):
请教 FAST FSG124 24口千兆交换机
RTL8382L+RTL8218B方案通电只亮电源灯
3.3V供电正常,1.2V供电只有1.14V,测试3.3V供电输出对地阻值27欧,1.2V输出对地阻值31欧,主控发热,但不严重
这是主控RTL8382L挂了,还是有短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