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再分享一个SW3518的MINI打板PCB

楼主(2020-04-21):
这个PCB是我在淘宝上面1买的,然后经过修改,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做成8P的打板文件,用立创很卡,希望哪位兄弟能做成8P的打板文件分享出来,
这PCB经过我修改测试是正常的,
贴片点阻电容我都是用0805的、
主电容可以安装插脚或者固态电容
前面的MOS管我做成两种封装,建议这里的MOS用好点的,我以前用拆机的MOS管经常出问题,换个好点的就没问题了

另外这个IC焊接还是有点难度
需要先把IC的脚跟焊盘镀锡,然后用风枪吹。再上多点焊油在4个脚拖焊、然后仔细检查各脚有没焊接好

焊接好后,待机应该是0.02左右电流,芯片不会热,如果待机芯片发热,基本上就是焊接有问题了
待机时候,供电灯是常亮的,USB-A的口正常应该有5.几V的待机电压,USB-C接口待机时候是没有电压的
如果测试时候,快充没激活,基本上都是3518没焊接好,

这个是单板的打板文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Pldi3AgFHqOMjvy8aflvg
提取码:8x3o
立创工程的地址
https://oshwhub.com/shahuo/mini3518

分享地址里还有一个坛友分享出来的PCB文档,喜欢就用哈

我改的这个PCB是可以做成8P的,那位能用这个做个8P的打板文件分享出来一下,我的电脑复制这工程不知道为什么很卡!

如有什么疑问欢迎咨询
最后土豪打响下M币,嘿嘿,

还是我自己增加个8P的PCB吧,做的很辛苦啊,给点M币安慰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sp51pBzj9QI8wvBZESRhQ
提取码:3hmk

补充内容 (2020-5-1 10:16):
上面的USB-A插口有错误,现在已经更新了。请看后面回复,帖子编辑不了

网友A:
为什么这个USB座子有5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个USB座子有5个脚?

OPPO闪充5A大电流是需要5P的USB才支持的。

网友B:
这种pcb板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能不能放在加热板上面,然后用镊子放元件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pcb板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能不能放在加热板上面,然后用镊子放元件上去? ...

可以的我也是这么做的,哈哈,但最好加热板跟PCB板之间留点空隙,不然就容易发黄

网友C:
这个供电咋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供电咋接呀

pcb上有标的,你看第一张图,右上是负极,右下是正极,需要自己接线出来

网友D:
啥都好就是单路而且没有dc007母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都好就是单路而且没有dc007母座

体积问题,自己加个dc插座再连起来很简单的

网友:
卡就对了,eda原件越多越复杂越卡,可能卡几秒十多秒,

网友E:
做了8拼,没检查。

8拼PCB,gerber格式

原始文件,包含8拼PCB  AD格式

网盘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gMZ4xyxC4E2URT6rph3Tw 提取码: sgvh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了8拼,没检查。

用ad做8拼卡吗?ad我还不怎么会

网友:
哪家店买元件齐全啊,好难找啊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CM9FVvjamRStglsL7AE9Q
提取码:2izk
更新后的打板文件,前面的没注意USB-A口缺少一个孔
编辑不了了,在这里更新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CM9FVvjamRStglsL7AE9Q
提取码:2izk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
请问3518的第一脚在哪呀?是左上角吗?

网友:
用PTC发热台焊接很适合。先给PCB上锡 ,涂点助焊剂 ,然后把元件摆上去,PTC选260度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