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卫生间修个灯 再把坏的“阳光”牌顶吸灯拆了看看

楼主(2020-04-21):
昨天白天发现卫生间的灯会闪,到了晚上闪了几下直接黑了,今天找出之前撸的改造板修灯,把坏的灯管和驱动拆下,改造板是磁铁脚柱,直接吸在底盘上完事。

拆坏的灯,灯管很黑了,这灯大约是2013年这个时候装的,期间家里比较少住人,最近1年半天天都在用,驱动貌似没烧焦的痕迹,有两个电容秃顶了,不知道出厂是不是这样的,灯管引线铁的,4根全部严重生锈,一碰就断了3根。

end

网友A:
镇流器做工还行,卫生间太潮湿,灯丝连线都锈蚀了,估计是含铁的

网友B:
原来是铜合金的连接线,你这个铁含量高。。。

不过你这个是开关次数太多了,两边都黑了。。。

小功率的荧光灯,晚上一直开着到睡觉再关,一年都没多少钱的,经常开容易坏,爬上爬下好麻烦。。。

网友C:
这镇流器做工挺不错的了,换灯管就能继续用啊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镇流器相当不错。。。。。

网友:
估计灯管挂了。

网友:
没有测下灯管的两端的灯丝通不通? 灯丝都通的话可能镇流器有问题了

网友:
谢谢分享  材料挺扎实

网友D:
这镇流器做工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镇流器做工还行,卫生间太潮湿,灯丝连线都锈蚀了,估计是含铁的

阳光也是大牌,飞利浦都找它代工的,只是荧光灯总要被led取代的

网友E:
镇流器做工不错,400V电容换个大厂全新的就恢复青春了。话说CCFL虽然好但也懒得整了,不能频繁开关
LED加个散热不吃亏,温度是LED寿命大敌

网友F:
这个电子镇流器不错就是没有预热启动可以试试直管30瓦带动环形灯管22瓦包你满意我现在就是这样要是这个电子镇流器送给我吧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子镇流器不错就是没有预热启动可以试试直管30瓦带动环形灯管22瓦包你满意我现在就是这样要是这个电子 ...

14块买个灯管,我还是花2块撸个替换灯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铜合金的连接线,你这个铁含量高。。。

不过你这个是开关次数太多了,两边都黑了。。。

卫生间没窗户的,白天进去也要开灯,开关次数是比较频繁,led不怕频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镇流器做工挺不错的了,换灯管就能继续用啊

灯管14块多,led2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镇流器做工可以啊!

也算是个国内名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镇流器做工不错,400V电容换个大厂全新的就恢复青春了。话说CCFL虽然好但也懒得整了,不能频繁开关
LED加个 ...

撸灯管比较贵,led板是优惠购里看到撸着备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4块买个灯管,我还是花2块撸个替换灯板吧,

我有一大堆灯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撸灯管比较贵,led板是优惠购里看到撸着备用的

优惠够里面,有些好,有些很烂,之前撸了一些在店里用,没几下就烧灯珠

网友(2020-06-07):
没有预热启动的镇流器不适合用在频繁开关灯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