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台3d打印机 价格尽量低点

楼主(2020-04-21):
打印尺寸没有要求 要稳定一点的 好修的

网友A:
咸鱼有很多300多的

网友(2020-07-25):
引用 网友A:
咸鱼有很多300多的

咸鱼500以上的就有很多,499以下的找不到

网友B:
也来瞅瞅。I3铝合金通用款就好,要求不高,主要是零配件方便找就好。价格一定要低,便宜的架子也行。

网友(2020-10-23):
引用 网友B:
也来瞅瞅。I3铝合金通用款就好,要求不高,主要是零配件方便找就好。价格一定要低,便宜的架子也行。 ...

小树的 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