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爱丽思风扇维修请教

楼主(2020-04-21):
我有两台爱丽丝循环扇

都是同一个问题,打不开

一通电,然后按开机键,转了一下,灯亮了一下,马上停了,断电。长按开机键,风扇不断开关交替。

我换了0.1uf的安规电容,还是这样子。不想浪费300多买回来的风扇,现在也毫无头绪。又想买一个3.15a的保险丝试试。

网友A:
换一下那个CBB电容吧,保险不会坏的,坏了就不会转了,再就是电机是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交流电机的电容应该不在这个板子上

网友B:
查供电,看板子是阻容降压,0.68微法的那个代换下试试

网友C:
没有继电器应该是可控硅驱动的吧,是不是可控硅坏了。

网友D:
时间久了,cbb坏的几率大

网友:
量一下工作电压,CBB电容容量变小了

网友:
风扇启动电容时间久了容量不足,这个电容应该不在这个板子上,直接并在风扇电机上的

网友:
板子反面呢?这里应该有控制及处理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时间久了,cbb坏的几率大

是图二,第三粒,红色那个吗?灰色那个我换过,不行。准备买左边第一粒的保险丝。我现在再加单买cb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供电,看板子是阻容降压,0.68微法的那个代换下试试

哪个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下那个CBB电容吧,保险不会坏的,坏了就不会转了,再就是电机是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交流电机的电容 ...

我试过直接用插头的电线,连到电机,风扇正常转动。这样应该是交流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下那个CBB电容吧,保险不会坏的,坏了就不会转了,再就是电机是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交流电机的电容 ...

684j450v 的cbb 在淘宝应该买哪些规格是兼容?我发现很难买到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下那个CBB电容吧,保险不会坏的,坏了就不会转了,再就是电机是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交流电机的电容 ...

另外,大神。想请教一下。我两台同牌子的风扇,都是这样现象,我感觉应该是同一个问题,假设是CBB电容的问题,是不是就是图一的那个红色CBB电容,480J450V。我在淘宝找不到一样的电容,那我买什么值的可以兼容,并且更稳定呢?大于480j,大于450V的,对吗?

楼主:
如果是cbb电容问题,我可以用更大的吗?需要遵守什么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时间久了,cbb坏的几率大

大神。想请教一下。我两台同牌子的风扇,都是这样现象,我感觉应该是同一个问题,假设是CBB电容的问题,是不是就是图一的那个红色CBB电容,480J450V。我在淘宝找不到一样的电容,那我买什么值的可以兼容,并且更稳定呢?大于480j,大于450V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继电器应该是可控硅驱动的吧,是不是可控硅坏了。

可控硅怎么检测是否坏了?

楼主:
我换了三个零件都不行,换了之后,点不着了

网友E:
换错电容了,应该换灰色旁边那个最大个的红色电容,680n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错电容了,应该换灰色旁边那个最大个的红色电容,680nF的。

就是680j450v的cbb,我买了回来。680k450v

楼主:
我换这个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