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用5401的兄弟们,能不能看看我这个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20-04-21):
刻意半按或者一点按,不转,照明灯闪烁,找客服说是触发境界电,我实在疑惑,谢谢大家有这个的麻烦试试,我京东买的,叫2022

网友:
电流超过待机又小于电机最小启动就这样,触发保护了而已,还有锂电锤不建议配5节电芯的薄电池包,大有推出这种电商特供薄电池款我感觉挺坑人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上周拿出来用按下去灯闪不启动,在坛里搜索到一个帖子说是开关问题,拆出来看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怀疑是主控板坏了,差点想买新的了,后来放了几天,拿出来试又好了。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A:
这是有问题,我的skil也是这样,客服永远只会搪塞,我的已经扔一边吃灰了

网友:
这是5401胎里带的毛病,他的按钮里面有两个动触点,启动时一个先接触,然后第二个再接触,我这把之前也是这样,后来使用时出现开关卡住不能复位,只能拆电池才能停机,后来把开关用镊子拨出来了后就多了漏电现象,用可调电源观察漏电流20ma,然后拆开关发现第一个触点已经烧结在一起不会分离了,后面修建内部塑胶,让两个触点一起接触或者分离,就没再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这根本不是问题,半按就是照明用途,方便光线不足情况下看准了再打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有问题,我的skil也是这样,客服永远只会搪塞,我的已经扔一边吃灰了

有多余的吃灰电锤,求出,求赠送

网友:
个人认为本来就是这样设定,按到底才启动,半按亮灯,我另外一个百得的洋二也是这样设定

网友:
都是这样的!!!!设计就是这样!

网友:
刚刚又拿出来试,全按也不启动。

网友:
单位用的2022偶尔也有类似问题,等灯闪一段时间不闪后或者拨出电池再插入就正常工作。应该是触发了某种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根本不是问题,半按就是照明用途,方便光线不足情况下看准了再打眼。

继续按满还是不转

网友:
我的不管是轻按,还是直接按到底都不启动,那些说按一半是照明的不知道用没用过这机子

楼主:
我是一点一点按,灯会亮,转头会转一点然后不转,持续按到顶也不会转,指示灯会闪烁,客服的说法是触发保护临界值、

网友:
先按一点灯亮,照明定位,但灯光不会闪,如果电池快没电电量不足提醒换电池才会闪光,电池电压足的话闪光肯定是有问题,

网友C:
我换了个开关,不管怎么按灯都不会闪,轻按灯亮,慢速启动,转速随着按键的行程加快。另外给大家看看原装开关和后买的开关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换了个开关,不管怎么按灯都不会闪,轻按灯亮,慢速启动,转速随着按键的行程加快。另外给大家看看原装开 ...

请问这个开关哪里买的,是下面那个吧,我不行换个得了,目前发到厂家了

网友:
淘宝搜5401开关,最便宜的那家55元,宁波大有工具

楼主:
最终,厂家确认故障,售后好发回

网友:
你运气好,没过保修期,这个开关问题是通病,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