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车库电动卷板门时灵时不灵,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4-21):
本人车库的电动卷板门时灵时不灵,表现状况为:
1、有时候怎么按遥控器都没反应,比如今天没反应,第二天又非常灵敏,一按就开门关门,有时候快速按两下甚至三下又可以开关。
2、遥控器换电池、换遥控器,症状不变,基本排除遥控器问题。
3、主机上面的开关门按键也是时灵时不灵,感觉和遥控器同步(这个未完全确定)。
4、拆开后发现主板上那个大电容上面的污渍,是胶水还是漏液?

机子是seaside,百度是西赛德

机子是倒着放的

大电容上有脏东西

拆出主板细看

大电容上面的是胶水还是电解液?

主板背面很干净

是不是主板问题?该怎么处理?

网友:
大的电容象是胶,查下继电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胶水,固定电容的。

网友:
是胶水,固定大电容的。看下晶振和周围的瓷片电容

网友A:
电容固定用的胶水,退化后会产生电阻,影响干扰小信号。时好时坏,疑似220插座部分不良

网友:
不灵敏的时候听听继电器有否吸合,判断是遥控系统还是驱动系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固定用的胶水,退化后会产生电阻,影响干扰小信号。时好时坏,疑似220插座部分不良 ...

主机面板一直有显示,电一直有的

网友B:
更换遥控器电池解决

网友:
换遥控器解决,我碰到过
8元1个TB 自学习

网友C:
把耳朵放在电路外壳上听,按遥控时,有无继电器吸合声。
另外需要说明:用了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遥控器电池解决

换了几个遥控器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耳朵放在电路外壳上听,按遥控时,有无继电器吸合声。
另外需要说明:用了几年了? ...

十几年了,但房子住得少,车库开关的时候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耳朵放在电路外壳上听,按遥控时,有无继电器吸合声。
另外需要说明:用了几年了? ...

对了,其中一个继电器外壳有裂缝……

网友:
继电器的面大

网友(2020-07-05):
应该很好修的。。。

在不灵敏时,  按摇控器时, 检测 接收板 竖起的那个小板子 上的 有没收到摇控信号    如有收到摇控信号   继电器不动作, 查继电器控制部份,  收不到摇控信号 那就是 发射 与 接收的事了。

网友D:
楼主修好没 ?   有个4位的端子座,短接左边还是右边两根,这个时候每点动一次可以实现  开门 停止 关门三种状态循环。每个车库门都有室内门控按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没 ?   有个4位的端子座,短接左边还是右边两根,这个时候每点动一次可以实现  开门 停止 关门三 ...

没电子基础,不会修,直接换板了……

网友(2020-10-26):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没 ?   有个4位的端子座,短接左边还是右边两根,这个时候每点动一次可以实现  开门 停止 关门三 ...

我的四个端子分别为 pe gnd pb +24v   应该短接哪二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