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各位老哥请问2258G和2258H有啥区别

楼主(2020-04-21):
    如题,SM2258g和SM2258h是一个东西吗?这两个主控的软件都通用吗?

网友:
工具都通用 具体有啥区别不知道

网友A:
58G个头大些,猜测58G纠错能力更强,正规牌子基本上就ngff上有用58G。58H目前我只在国产或者小品牌上面见到过

网友(2021-05-08):
引用 网友A:
58G个头大些,猜测58G纠错能力更强,正规牌子基本上就ngff上有用58G。58H目前我只在国产或者小品牌 ...

可以互换吗? SSD板子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