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个主驾位车窗升降按键板(DAMING)

楼主(2020-04-21):
修理店门口捡的,不知道是什么车拆出来的。

△四个升降按键加一个锁窗按键,看样子应该是小轿车的。

△看拼音是DAMING,大明?

△下面的排针接口

△都是卡扣设计,撬下面板,下面按键和底壳是一体的。

△再撬开底壳就可以分离电路板了,四个升降按键,主驾位的像滑动变阻器一样的按键,其余三个是微动结构,锁窗按键就两个触点,接触快在按键上。

△这里有块浸了胶的电路板,其中有个玻封二极管炸了,可能是IN4148或稳压管之类的,可能是故障所在。

△副驾位的微动开关断了一侧的凸柱,两个白色的方块是继电器,旁边U型的是康铜丝,这两样貌似可以利用一下。

△撬开微动看看,主驾位的滑行结构升降开关也不知道怎么叫,副驾的升降开关就是两个带常开常闭触点的微动开关,类似鼠标那种,就是个头大好多。

△主驾位升降开关的上盖很多铜箔组成迷宫一样的结构

△这开关的弹片力度蛮大的,可惜开关是推拉式的,配合按键上面的黑色按压盖子(里面带弹簧)可以自动复位,单独用下面的微动不能自动复位

网友:
修配厂门口确实能捡到不少东西。

网友:
排除法,不是劳斯莱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