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台三菱PLC FX2N-64MR-001 PLC

楼主(2020-04-21):
偶得一台三菱PLC FX2N-64MR-001,型号区分看下图,

三菱电机推出的一款端子排型高性能标准机型,是输入32点,输出32点,继电器输出型中型三菱PLC,
专为工业自动控制而开发的装置,通常PLC采用面向控制过程,面向问题的“自然语言”编程。不同厂家的产品采用的编程语言不同,这些编程语言有梯形图、语句表、控制系统流程图等;
工作原理:
1.采用“顺序扫描,不断循环”的工作方式
2.每次扫描过程。集中对输入信号进行采样。集中对输出信号进行刷新。
3.输入刷新过程。当输入端口关闭时,程序在进行执行阶段时,输入端有新状态,新状态不能被读入。只有程序进行下一次扫描时,新状态才被读入。
4.一个扫描周期分为输入采样,程序执行,输出刷新。
据说后面 001代表中国市场!日本的型号是fx2n-64MR后面是没有001,如果机国产的机器用没有001后缀的很可能是走私进来的。

上面是大体拆开的图片,会上中下三层
下面是细节图

网友A:
很熟悉,我上年考电工高级技师的时候,就是用这种设备。

网友:
坛友送了我一台这种,拆散了哈哈

网友:
这个型号以前单位的设备上也有,总是出的问题是内部触点黏连,每次总要用手操器手工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熟悉,我上年考电工高级技师的时候,就是用这种设备。

难不难学?,想学这款PLC的编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不难学?,想学这款PLC的编程

三菱PLC的普通应用都不难,但是想要深入,那必然要花一大番功夫。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不难学?,想学这款PLC的编程

用梯形图的话并不难学,用指令集的话要记住指令,电工基础还是要有的,尤其是二次回路一定要熟悉。PLC内部触点动作很快、输出触点电流很小,因此还是需要控制外部接触器变频器等执行动作、辅助触点做和互锁连锁保护的
还有那圆口只是一个串口,程序上传、下载或者联机调试等等时候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梯形图的话并不难学,用指令集的话要记住指令,电工基础还是要有的,尤其是二次回路一定要熟悉。PLC内部 ...

谢谢指点,刚在B站找到个这系列PLC的教程,看了几集,那位老前辈讲得通俗易懂,都能理解得了,,不知后面的难不难,看来还是要花一番工夫了

网友:
工业控制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