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免安装洗碗机

楼主(2020-04-21):
前段时间不是由于种种原因大家加强了卫生措施。
被推荐使用洗碗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普通的台式免安装入手试用。

这个是要人工加水的,不能接水管,某米的可以接自来水

内部都是PP塑料的,理论上没有不锈钢的耐用,但实际上现在洗衣机外筒也都是塑料的。。。
中间是一个旋转喷头,靠近门的是一个不锈钢滤网和中间的塑料过滤网。(这里不用塑料主要是下面有加热器,塑料不导热)

底部全封闭,可能怕小动物,做了一个斜坡,少量的水可以存一下,也防止共振?

内部结构不是特别复杂

进线电源滤波器(实际上没有刷电机,这玩意可有可无)

加热器,看到有个防干烧保护,里面其实应该还有个一次性过热保护。

门弹簧,设想挺好,能抵消门的重力。实际。。。如果门限位的地方放个硅胶粒效果更好。。。

30W的主洗涤泵,声音震动很小,神奇。。。而且固定方式是直接挂在水管上,与机器没有别的连接。。

进水电机,就是个叶片泵,能把水提升半米就够了。。。

主控板,加热器用了一个大继电器,其余都是小的,用了5路(加热,进水泵,排水泵,洗涤泵,通风),另外有三路预留。。。(推测是软水和烘干)
那个三星的LF商标这里用没事么?虽然是无铅,会不会被维权?

整体还是不错的,机器运行声音不大,主要是能70度热水洗碗比较有吸引力。。。

网友A:
什么牌子的?最重要的没说

网友:
买成多少钱?看看价格亲民不

网友:
在哪儿买的也没说

网友B:
一直感觉这玩意不是很适合中餐吧。或者清理过程,还不如自己直接就洗了。

网友:
这玩意跟扫地机器人一样,地是扫了,但垃圾还是要自己给他清洁

网友:
什么1牌子?多少钱?

网友:
清洗效果也没照片

网友:
虽然免安装的设计不错,但是比手动洗碗费水,好像全自动洗衣机用水量比半自动多。

网友C:
西门子的加热和水泵是一体的,看上去更加简单

网友D:
谢谢分享,加分支持,厨房得够宽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加分支持,厨房得够宽敞啊

真宽敞的用独立或者嵌入式了。。。

这个其实倒水也麻烦的,唯一就是可以放推车,或者水槽菜板上,不用了拿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感觉这玩意不是很适合中餐吧。或者清理过程,还不如自己直接就洗了。 ...

嗯,要提前尽量把所有固体都清理掉。。。
不考虑消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的加热和水泵是一体的,看上去更加简单

内胆不锈钢的,用加热水泵一体的好。。。

毕竟多打一个洞,工艺更复杂,密封不好弄,后期漏水概率也大一倍。。。

网友(2021-09-03):
这应该是美的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最重要的没说

看着似乎是美的的

网友(2024-08-09):
一样的洗碗机,用了7年,漏了两次水,都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