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JMF608开卡之后读取只有100???

楼主(2020-04-21):
小弟自己的盘突然没有分区和格式化了
就自己买了一个开卡器,回来根据卖家知道是开起来了,也能用了
但是连续读取和写入速度只有100都不到,是不是太低了
各位大侠能否指导下,怎么修复
盘是七彩虹的CS150  120G
主控是JMF608,芯片是英特尔的

网友:
速度确实太低,换版本重开试试,搞不定可以联系我。

网友:
这个CCME3可能要用L84C L85A的工具开才读取正常

网友A:
讲道理,宁愿搬板到46EN都好

jmf608真的很辣鸡的  46XT都秒它几条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道理,宁愿搬板到46EN都好

jmf608真的很辣鸡的  46XT都秒它几条街

是的好颗粒都让它糟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