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松下DMC-FX3GK相机拆解清灰

楼主(2020-04-22):
在家待了快四个月了,每天生活都很单调,翻点老东西出来清理清理。

这个松下的老卡片有挺多个年头了吧,最近打开看了一下,镜头/传感器有点像进灰、长霉斑一样,拍白色背景能看到图中红框圈起来的污点,面积挺大。那就拆吧。

拆解很简单,机身屁股靠近三脚架固定孔3颗螺丝、机身两侧4+2,外壳上可见的只有9个十字螺丝,全取下后,打开电池仓取出电池跟内存卡。
用的是1150Mah的锂电池,里面还插着一个4GB的金士顿SD卡,对于6MP分辨率的小DC来说绰绰有余。

下了机身螺丝后,贴边的缝隙撬一下就打开了,然后再松开按键主板跟显示屏的BTB

三脚架连接座

采用的双层主板设计,上下两层接插件连接,取下上层板,正反照片如下,就认出了三棒那块SDRAM,其他的从丝印找都很难找到详细资料:

上下两层主板间用了蓝色框的白色PC件做缓冲隔离,防止两块板因为挤压而接触短路:

闪光灯电容左置,跟目前很多的单反布局相差无二,中间是镜头CCD一体模组,松开红框中的三个螺丝,取下两条BTB就能把整个模组卸下。

取下的模组如图,徕卡打标镜头,等效35mm焦段35-105mm,浮动光圈2.8-5.0,搭配一块1/2.5"大小、600万像素的CCD传感器。

模组背面,取下红圈的三颗梅花螺丝,就能取下CCD组件。

可以看到在红外滤镜上面很明显的灰尘痕迹

正面拍一张

取下传感器后镜头的屁股也能看到灰,清理也很简单,上Zeiss的镜头清洁纸擦一擦就干净了。组装过程不复杂,这里就不多说了。

装好后试拍两张,这个镜头的最近对焦距离还是可以的,充当个小微距用用也凑合。
全文完
过两天有空了再拆个PDA上来看看。

对了,今天传图的时候,好几张图传了两三遍都提示我“没有合法的文件被上传”,然后尝试裁掉点边,再上传就可以了,这是啥原因(图我都压到4M以内了,可以确定不是图片太大)

网友:
謝謝分享  相机发帖质量就好了。

网友:
今天传图的时候,好几张图传了两三遍都提示我“没有合法的文件被上传”,然后尝试裁掉点边,再上传就可以了,这是啥原因(图我都压到4M以内了,可以确定不是图片太大)

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不要大于4000px,容量小于6MB,即可正常上传;手机端没有限制。

网友:
之前拆我的sony wx300,传感器上面的好清理,关键是镜头模组里面也有灰,那个都是塑料一体的就放弃了

网友:
好像可以去掉红外截止片,提高夜晚能力,看电烙铁温度等,缺点白天会偏色。

网友(2022-10-29):
那个屏幕排线怎么取下

网友(2023-06-15):
相机做工不错!!!

网友(2023-08-26):
相机主板上的电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