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把AA供电的小手电,换灯珠

楼主(2020-04-22):
常用的一把小手电,AA供电,一直用着很顺手。前阵子发现打开的时候偶尔会不亮,敲一敲又好了,当时感觉是接触不良,检查驱动板没发现问题,开关那里也正常,遂补焊了灯珠,之后正常了几天。最近这些天又开始出现不亮的情况,敲打也无效了,遂买了3535灯珠准备替换。

很小巧的AA变焦筒,单档

拆开

用手按压灯珠能亮,松开就大概率不亮了,然后用ptc加热台补焊过,好了几天又坏了,估计是灯珠里面有问题了

果冻还是挺大的

升压驱动板

空心仓

新买的3535灯珠

两个比较一下,原厂的核心看起来比新买的大一点

还是用ptc加热台,新灯珠很快就焊好了,松香依旧没清理

原地满血复活,亮度和之前原厂的相差不大

这张图表示手电工作在100%亮度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
活捉夜猫子一枚

网友A:
一会不看下蛋了,这筒子外观奇形怪状的…攒着得劲儿吗

网友:
船长没手电用了,赶在半夜弄手电

网友:
挺乖巧的小东西

网友B:
原来是cree  Q5的灯珠吧,你新换上去的可能是R2的,看你新换完的感觉没有焊接好,不知道是不是角度的问题,灯珠一定要完全贴合铝基板,不然散热跟不上,死的也快。

网友:
居然用5号电池,,,,,,挺无语的

网友C:
最后一图打包过来 免费鉴定!

网友D:
手电你留下,后面100字样的那张纸我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会不看下蛋了,这筒子外观奇形怪状的…攒着得劲儿吗

还行,保证防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cree  Q5的灯珠吧,你新换上去的可能是R2的,看你新换完的感觉没有焊接好,不知道是不是角度的问题, ...

原来的也不是正品的q5,都是仿的,图片是拍摄角度的问题,焊接的时候用镊子拨动下压过灯珠,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图打包过来 免费鉴定!

这个需要上门自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电你留下,后面100字样的那张纸我要了

自提自提,不包邮

网友:
100亮度好评哈哈哈哈

网友:
散热不行,灯珠死的快。

网友:
灯珠坏倒是少见

网友:
空心仓,散热不行需要改一下,底部用一毛钱硬币大小铜片打磨一下堵上,然后基板用硅脂粘合

网友:
散热不行
寿命堪忧

网友:
对最后一张图片中后面那张红红的纸币感兴趣,能否用20M币兑换一下?包邮给我...

网友:
活捉后是不是该吊打或者用毛爷爷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