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伯尔特二代无刷锂电钻

楼主(2020-04-22):
下图是一代,机身偏长

买的二代,机身更短,裸机净重895克,装上之前的68V电池重量刚刚好,很顺手。

夹头是三欧13MM的金属自锁夹头,质感不错,拧紧的时候有咔咔声,听说某进口品牌也是这类夹头。

13毫米爪头主轴接口是外径12.4毫米 1 /2-20UNF螺纹

齿轮仓比较短,只有3厘米。

一级齿轮和电机主输出齿轮。

变速齿环和拨杆

二级齿轮和花形垫圈

三级齿轮和主轴输出、锁定柱,打滑齿环

打滑钢珠和主输出轴

原样装回

优点:机身小巧轻盈,大艺款电池通用,拨杆段落清晰,低速可达1圈/秒,价格实惠,家装使用足够。
稍微不那么完美的地方:没有包皮,出厂润滑油不够多。

有坛友问高速档时按下扳机无极变速从高速过渡到低速时会发出哒哒声的原因,经实测,个人认为主要是因为扭力调到较小空转时电机高速带动夹头产生高速惯性力,在切换速度时产生了速差,导致打滑的齿环上的凸起与打滑钢珠碰撞产生的哒哒声,只要稍微给夹头一点点摩擦力就没声音了,或者将扭力调大就没声音了。

楼主:
码一堆字,一个后退就全没了,早上有时间重新编了一下。

楼主:
重新编辑了。

网友:
看到有一电一充的118!

网友A:
夹头升级13,电机齿轮箱3个齿轮,可以玩玩,区别大功率的无刷钻一级减速3个齿轮,2级3级都是5个齿轮,更有高级的一级减速都是5个齿轮的,

网友B:
120元,,好用吗,,力度如何

网友C:
看了好几个拆机帖 总感觉这些便宜工具的齿轮的颜色和贵点的不一样 还有白色塑料齿轮箱也感觉材质不一样 不知道有没有大佬解释下是不是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元,,好用吗,,力度如何

还没用,无刷声音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头升级13,电机齿轮箱3个齿轮,可以玩玩,区别大功率的无刷钻一级减速3个齿轮,2级3级都是5个齿轮,更有 ...

听响买几百上千的,真正用就买这种才符合国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好几个拆机帖 总感觉这些便宜工具的齿轮的颜色和贵点的不一样 还有白色塑料齿轮箱也感觉材质不一样 不 ...

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个要问粉末治金材料专业的大佬。

网友:
电钻还是有个软包胶比较好些吧。

楼主:
铝线电机已经是普遍现象,对于玩家来说这种无刷电机自己绕线很方便,一个绕组才几圈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个要问粉末治金材料专业的大佬。

高级的也有不是粉末冶金的,而是合金锻造加工而成的

网友D:
请楼主帮忙测试一下二档时由高速减速到低速后,变速箱是否会发出“嗒嗒嗒嗒”的敲打声音,同时电钻震动明显, 具体的情况请看下面的视频。
非常看好这款电钻的性价比,已经申请换货了,希望我这个是个案。

视频链接:
http://m.youku.com/v_show/id_XND ... fd01875cf4dd32517e4

网友:
楼主说说电池啊,是否真的是68V的电池?最好把电池外壳拆开发图让大家看看,它到底它是多少V电压,几并几串,电池容量如何?

网友:
在哪里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楼主帮忙测试一下二档时由高速减速到低速后,变速箱是否会发出“嗒嗒嗒嗒”的敲打声音,同时电钻震动明显 ...

电钻没问题,是扭力环拧太小打滑产生的声音,把扭力拧大就行了。

网友:
一级和二三级用的油还不一样,挺讲究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楼主帮忙测试一下二档时由高速减速到低速后,变速箱是否会发出“嗒嗒嗒嗒”的敲打声音,同时电钻震动明显 ...

还有这种声音只有空转才会有,使用或钻头有阻力就没有了,出厂齿轮内油比较少也有点关系,重新上油也可以解决,总之不是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