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电动车直流转5v的充电器

楼主(2020-04-22):
只有500毫安,发热量巨大的,拆开有糊味,有没有60v以上转qc快充的充电器!安全性怎么样!

网友:
发热量巨大,还只有500毫安,连鸡肋都算不上,弃之不可惜

网友:
我都是自己搞,车上有12v转换,转换出来之后几块钱买个qc模块用的很好

网友:
虽然电流小了些,但人家是隔离输出的,安全有保障。
图片再清楚一些,看的清IC型号就漂亮了。。。

楼主:
芯片型号是jx6773

网友:
60v降压QC快充的不好找,也不安全,还是用12vDC-DC模块降压后再接QC快充模块吧

网友A:
220v的快充头直接接60v电池就是,我的72v车,经常这么用

网友:
可以试试一些100伏工业电源,好像有些大概70伏能启动输出,或者重绕开关变压器,更换低启动电压管子和供电芯片等。

网友:
电路看着挺简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的快充头直接接60v电池就是,我的72v车,经常这么用

交流的充电器能做直流用!不可能吧?

网友:
60v可以直接充电头了吧,或者你加一级pfc升到340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流的充电器能做直流用!不可能吧?

不试不要说不可能,这里没法传视频,不然可以拍视频给你

网友:
这就是快充,死得快的冲

网友:
隔离的比非隔离的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v的快充头直接接60v电池就是,我的72v车,经常这么用

我也是 做了一个品子头的插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交流的充电器能做直流用!不可能吧?

开关电源本来就是交流——整流滤波——交流——整流滤波的过程,100V的转5V的开关电源最合适电动车用,直接用输入还不用分正负。

网友:
电瓶车上的配件很少有高档次的,买个12V的QC车充,利用车上的12V自己改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本来就是交流——整流滤波——交流——整流滤波的过程,100V的转5V的开关电源最合适电动车用,直 ...

好神奇啊好神奇

网友:
很多手机充电器都可以直接用,我试过几个华为的,有两款直接能用的,老站有大神测试过很多,你可以试试,直接接到电车上就能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