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吸尘器配件,

楼主(2020-04-22):
请大家帮我看看怎么接线,人家说是莱克牌的,

楼主:
沒按健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
改来做CPU风扇?100核的热量都压得住

网友:
电池引脚最粗的两根接电源,剩下三根我觉得可能是温度监测之类,最好是找到机器原型,看机身有没有按钮开关之类

网友:
黑色那个是电机吗?板子上有三个上螺丝的接线柱,上面有WVU的应该是接电机三根线,黄色那个是什么?看着像电调,怎么输出线怪怪的

网友:
如果是无刷电机就是电调

楼主:
是电调,我把原装拆了,吸力很好声音大,原装不会接线

网友:
有电调,舵机测试仪,无刷电机玩转没有?

楼主:
转了,我要用原装驱动,不会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