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258H是否能出个双贴板?三星的K9OMGY8S7M好像只能支持2258H,问下各位大佬2258XT主控板能支持吗?

楼主(2020-04-22):
K9OMGY8S7M打算双贴个512G的U盘。

网友A:
58H双贴316板子不好画,布线难度大。不过现在有58H双贴152的U盘板子,可以用转接贴上316的颗粒(注意厚度,太厚了装不进cnc外壳)。

58xt目前有了开这个颗粒的包,个人没测过,,你可以试试,不过58xt肯定会掉速的。

网友B:
K9OMGY8S7M可以用2258XT双贴加转换板开。
注意用那个带SSV3固件的老版本是开不出的,需要移植到最新的版本上开。
其他58H能开的,因为缺参数开不了,但理论用对应SSV3、SSV4固件是可以开的。

网友:
双贴 估计得烤死闪存

网友:
大佬表示不出双贴316板子了,走线走不起来。
你可以试试2258H 152的双贴板子加转接贴进行双贴
不过要注意厚度。

网友:
单贴足够了,能上这片子的颗粒都是大容量了

现在需原生272的2258的U盘料板

网友:
我做了一个152转接316的双贴板,挺简单啊,转接贴贴好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回复,如果2258XT能支持那最好了,希望能有2258xt 支持BGA316的板子,这样一是价格便宜些,二是就不用转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9OMGY8S7M可以用2258XT双贴加转换板开。
注意用那个带SSV3固件的老版本是开不出的,需要移植到最新的版本 ...

老版本是哪个?我2258xt转接贴开ssv3(k9okgy8s7e),用的s0827a固件(我记得s是19年版),写入开128g写入40g必定掉盘,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版本是哪个?我2258xt转接贴开ssv3(k9okgy8s7e),用的s0827a固件(我记得s是19年版),写入开128g写入4 ...

掉盘就对了。老版本都能开,没屁用。不是掉盘就是不认。
我是把SSV3移到S1022A0上开的。效验能过了,写入掉到100左右,读400。

网友:
我对2258H带三星的方案体感极差,每块都活不长,不是主控挂就是板子挂,颗粒总是活得好好的,三星啊带不动带不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掉盘就对了。老版本都能开,没屁用。不是掉盘就是不认。
我是把SSV3移到S1022A0上开的。效验能过了,写入 ...

最后用r2106版本开了,就没有出现掉盘了,r好像是18年的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用r2106版本开了,就没有出现掉盘了,r好像是18年的固件?

朋友能否把开卡工具发下,站里没搜到这个R2016版本的工具

楼主(2020-06-08):
引用 网友C:
最后用r2106版本开了,就没有出现掉盘了,r好像是18年的固件?

我也需要这个版本,如果可以的话建议给个链接,多谢

网友D(2020-10-26):
支持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3450

网友(2023-04-01):
收了个带这颗粒的2258G,打算利用上,先收藏学习下,哪天买个转接给用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支持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3450

开卡掉盘。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卡掉盘。用不了

要么闪存问题要么你不会开,三星开卡可不是一路auto+start就行的

网友:
你要求双贴板有了

网友(2025-02-23):
引用 网友A:
58H双贴316板子不好画,布线难度大。不过现在有58H双贴152的U盘板子,可以用转接贴上316的颗粒(注意厚度, ...

大神不是可以慧荣sm3268+K9OKGY8S7C开成功吗,,s7m是否也能上3268,毕竟3268才10块钱,58h要120块,我手上也有K9OKGY8S7C颗粒,正愁呢,扔了可惜,买58h成功几率又不大也是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