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请教金士顿ssd开卡短接

楼主(2020-04-22):
请问短接哪两点可以进入开卡模式?另外,这种存储芯片可以用哪种主控板做U盘?

网友:
帮顶 公司有很多这种盘,这种主控好像很麻烦。

楼主:
支持主控从老站上查到了:慧荣sm3260、银灿903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主控从老站上查到了:慧荣sm3260、银灿903

8g的颗粒,浪费这些板子。
除了扔掉,不觉得还有什么利用价值。

网友:
3257不错 2.0双贴16G
群联2251-50也不错 单贴8G 做启动盘

网友(2020-12-07):
同样的主板  有没有大神告诉下短接哪两个点呢

网友:
有几个这个硬盘,东芝mlc颗粒,16g一颗,有空位。当时咨询过淘宝,可以把颗粒移过去组成120g硬盘,说这个主控有点复杂,大概需要100元,最后没有整。其中一块,进了点水,烧了个8脚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