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6串锂电池

楼主(2020-04-22):
5串电动工具20伏,能长期使用6串24伏吗,刚才试了试电锤用24伏那动力提升了一大截,振的手都麻,就是控制板电机有没有啥影响,图片上那串电池我只串了6节,电压是24伏,启动后负载电压23,电流7,

网友:
有刷的对电机影响不是特别大 就是碳刷磨损快一些 拆开看看开关 开关耐压够就没事 我几年前有个洋二12v改了四串用 过了段时间开关没有调速了 应该是烧了

网友:
在标称电压下使用比较好,超压对机械,电路部分有不可逆的损伤,使用牧田款电池,主机求赠送

网友:
第一,这种国产轻型电锤二级主动齿轮是悬臂结构,支撑比较薄弱,本来就容易打齿损坏,你给加了电压,加了力,更容易坏了,要想加大打孔速度,就要换中型或重型电锤。第二,拖个外接电池也不方便,轻型电锤的优点没有了。

网友:
对电机肯定没问题。但是齿轮就说不好了

楼主:
开关,电机没事,活塞歪了,赶紧修理,还可以用,电压高了转速高了,超过摇臂的设计频率,活塞卡住了,还可以用,正常工作,这个小电锤可以,大部分都是滚针轴承,力气也可以,12以内的都没问题,打6个的适合,轻巧,不费劲,省电,

网友A:
我把14.4V电钻,接到18V电池上用了好几年,除了转得快什么事都没有

网友(2021-12-12):
引用 网友A:
我把14.4V电钻,接到18V电池上用了好几年,除了转得快什么事都没有

是无刷电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机没事,活塞歪了,赶紧修理,还可以用,电压高了转速高了,超过摇臂的设计频率,活塞卡住了,还可 ...

电调和电机没事?

网友:
楼主使用怎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