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北电海盗版T8功率计 换按键开关 改背光

楼主(2020-04-22):
2013年花52快买的北电海盗版T8功率计,使用的很少。
现在有2个问题:
按键不灵了,以前大力按还能凑合用,现在大力也不出奇迹了。
设计者不知道咋想的,用蓝色背光刺眼又看不清。
正好1元包邮的开关元件包到了,吃晚饭没事就翻出来改下。

(另外改完后,发现背光开启后按键还是不灵,背光不开按键很灵,猜测是不是背光点亮后导致电量不够?能否增加背光电阻阻值降低电流改善?)

先看改好后的样子

拆开后的样子,锅仔片应该是氧化了导致,导致开关不灵,这应该也是设计问题。

背面

晚上拍的没拍清楚

去掉锅仔片的样子

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焊成这样了,能用就行

因为开关比以前的锅仔片高不少,用指甲剪减掉按键。
不小心把手上剪了一块,

找出几个暖黄led灯珠 应该是3538灯珠吧,以前买的灯带上面拆的

这里走了不少弯路,开始时候把整个屏幕都拆了 后面发现根本不需要拆屏幕,旁边的二极管拆掉就行了。
取一截网线铜芯焊上正好。

上面是负极,下面是正极 焊好的样子

网友:
可以,折腾得不错

网友A:
嗯嗯我也有个一模一样的 背光是蓝色很low...黄色背光看着好多了 就是不知道改了背光会不会间接影响精度啥的

网友:
改的很好,好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我也有个一模一样的 背光是蓝色很low...黄色背光看着好多了 就是不知道改了背光会不会间接影响精度啥的 ...

应该不会,等我回头看看。
测一个电器,测试下关背光和开背光有没有差距就行了

网友:
我也想改背光

网友B:
空载就有0.1W的功率显示?以前是这样还是后来才这样的?
查一下镇流电容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就有0.1W的功率显示?以前是这样还是后来才这样的?
查一下镇流电容的容量。 ...

开始上电显示的是自己的功耗,后面会清零

网友C:
类似的方法我也弄过,把按钮款自动万用表,把导电橡胶地方换成按钮元器件,按键塑胶板凸起切短点装回,只不过多了锅仔片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的方法我也弄过,把按钮款自动万用表,把导电橡胶地方换成按钮元器件,按键塑胶板凸起切短点装回,只不 ...

导电橡胶挺好的不用改啊

网友:
容阻降压电容容量老化

网友D:
这货就是个坑,谁用谁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电橡胶挺好的不用改啊

好的时候肯定不改,只有用到问题明显无法修复,才会用锅仔片按钮元器件替代。

网友:
发现液晶还是橙黄色背光最好,显示清晰不刺眼,黄绿色次之也还行,白色背光也挺柔和,不过不能直接替换彩色LED背光灯,还得调限流电阻甚至重新取电。翠绿色、红色和蓝色不推荐用作背光,刺眼,稍远就看不清,而且一股山寨感。

网友E:
按键改的还行,背光由蓝色改成翔色也不好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就是个坑,谁用谁知道

有啥坑 我怎么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键改的还行,背光由蓝色改成翔色也不好看啊

挺喜欢暖黄色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啥坑 我怎么不知道

屏幕可视角度太小,视线垂直才能看清,插在离地30cm的墙插上,想看见屏幕上的数字,差不多要趴地上了,我一般是打着手电,蹲得很低才勉强能看清。
220V插座的结构设计有缺陷,卡插头,每次用完,要先把这货从墙插或排插上拔下,然后一手拿着这货,一手拿着用电器插头,双手用力,大喝一声“开”,就这么紧!我已经拆开调整过2次了,现在好多了。
不知道是因为材料不好,还是长期用力过猛,外壳螺丝柱都开裂了,还有断的,前段时间拆开缠棉线滴401胶水加固,一边搞我一边骂,这货买来就没好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幕可视角度太小,视线垂直才能看清,插在离地30cm的墙插上,想看见屏幕上的数字,差不多要趴地上了,我 ...

好像是的 可视角度有问题

网友:
无论是背光还是指示灯,我都不喜欢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