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几年前的笔记本 不升级太难用了

楼主(2020-04-22):
帮朋友装了系统,我真服了,使用起来太难受了。
都不如我自己的老笔记本。
属于这台联想爷爷辈的,我华硕升级花了不到300元。
看看电影,上网非常溜。

网友:
12年的笔记本正在用

网友:
区别在于ssd

网友:
ssd和大内存是老电脑流畅的不二法门

网友:
联想的这个本应该还好吧,
我09年的R400还在用呢

网友:
最大瓶颈在固态硬盘而已,我的更老的笔记本IBM X200换上固态硬盘,都是飞一样运行

网友:
固态与不固态的区别

网友A:
我钢得到的一个04年的T42 装个精简版的WIN7 运行很流畅  512M内存

网友B:
哎  我用的垃圾I5 低压7代 U  就是个废物 开一个安卓虚拟机就已经满负荷了   CPU已经成为瓶颈了  准备下一台电脑上AMD的U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钢得到的一个04年的T42 装个精简版的WIN7 运行很流畅  512M内存

能在512MB的机器上运行的Win7,系统做的真好,那下的Win7,给个联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在512MB的机器上运行的Win7,系统做的真好,那下的Win7,给个联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
硬盘拖的后腿,升级固态速度立马见效。就算老笔记本也会打鸡血一样。

网友:
换固态硬盘。硬盘拖累电脑,就算老笔记本也会像打鸡血一样。

网友:
固态和大内存都没有,就是最新U一样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哎  我用的垃圾I5 低压7代 U  就是个废物 开一个安卓虚拟机就已经满负荷了   CPU已经成为瓶颈了  准备下一 ...

安卓虚拟机用来干什么满负荷,游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安卓虚拟机用来干什么满负荷,游戏?

录抖音直播的  直接把CPU拉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录抖音直播的  直接把CPU拉满了

抖音直播这么耗资源的?用来玩最耗资源的那种大型3D手游也不一定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在512MB的机器上运行的Win7,系统做的真好,那下的Win7,给个联接。

百度一下 239m win7精简版  32位的

网友:
一般都是硬盘拖后腿,你这个应该还可以再升级个CPU

网友(2020-05-24):
引用 网友A:
我钢得到的一个04年的T42 装个精简版的WIN7 运行很流畅  512M内存

有驱动??联想旭日410无驱动??